有关电阻串联并联电路也就是混联电路中电流计算问题

楼主(2019-06-28):
这是一个有关电阻串联并联电路也就是混联电路中电流计算问题,很简单,但如果不掌握方法也不容易得出正确的结果。断开AB之间的连接,回路总电流是多少?如果在AB 之间串联一只电流表,那么电流方向是?电流表读数是?回路总电流是?

网友A:
用仿真软件仿真一下 很直观的吧

网友A:
断开AB之间的连接,回路总电流是多少?
等于回路电阻是300欧姆,算算电流是多少?

如果在AB 之间串联一只电流表,那么电流方向是?
电压当然是B高A低;忽略电流表的内阻,等于是(400并联200)*2,电流是约23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开AB之间的连接,回路总电流是多少?
等于回路电阻是300欧姆,算算电流是多少?

非常正确!断开AB,两路先串联再并联!连接AB或者用电流表连接,由于电流表内阻通常可以忽略,AB相当于等电位,先并联再串联

网友B:
可以列回路电流方程算,或是仿真噻

网友C:
欧姆定律掌握好了,不难算

网友D:
算出来都不好意思
欧姆定律知道的都会
I=U/R
AB断开, 不就是 R1+R2与 R3+R4 并联么
那么 I = 6/600=0.01A*2=0.02A
Ur4(B) = 0.01*400=4V
Ur2(A) = 0.01*200=2V
B>A
B就是正,A就是负,自然B流向A
......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算出来都不好意思
欧姆定律知道的都会
I=U/R

问题是不一定知道欧姆定律的人都会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