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光电传感器通过检测是否有物体通过,通过中断计数 求帮助

楼主(2019-06-28):
引脚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BEEP=P3^7;
sbit guang=P1^0;
sbit jidianqi=P0^0;
uint c=0;

实现代码
void exint0() interrupt 0
{
  c=0;
        jidianqi = 0;
}
void exint1() interrupt 2
{

        c++;
        delay1ms(200);
}

void main()
{

   IT0 = 1;
   EX0 = 1;
   IT1 = 1;
   EX1 = 1;
         EA = 1;
   BEEP=1;
         jidianqi=0;
     while(1)
     {
                        switch(c)
                        {
                                case 1:jidianqi=1;break;
                          case 2:jidianqi=1;P0=0;break;
                        }
     }
}

网友A:
具体是什么问题?

楼主:
就是光电传感器读到数据,感觉他就直接跳到第二个switch语句执行了

楼主:
然后偶尔执行了一下switch case 1 他第二次就直接执行到case 2了

网友B:
#include<xxxx.h>  //头文件未知,需要改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BEEP = P3^7;                //STC单片机P3内部有上拉电阻
sbit guang = P1^0;                //STC单片机P1内部有上拉电阻
sbit jidianqi = P0^0;         //STC单片机P0内部无上拉电阻,需要外部加
uint c=0;
//
void exint0() interrupt 0
{
        EX0 = 0;                // 关闭中断,防止误动作
        c=0;
        jidianqi = 0;
        EX0 = 1;                // 打开中断
}
//
void exint1() interrupt 2
{
        EX1 = 0;                   // 关闭中断,防止误动作
        c++;
        if(c==3) c=0;         // c值超出范围值清0,也可以设置其它值,例如c=1,看需求,不用就删除此行吧
        delay1ms(200);
        EX1 = 1;                // 打开中断
}
//
void main()
{
        IT0 = 1;
        EX0 = 1;
        IT1 = 1;
        EX1 = 1;
        EA  = 1;
        BEEP = 1;
        jidianqi = 0;   // 如果是继电器,应该用PNP管驱动继电器,触发信号低电平,
                                        // 如果jidianqi = 0;是继电器关闭,最好改一改电路,防止STC类单片机启动复位IO高电平误动作
        delay1ms(200);        // 稍微延个时,稳定一下

        while(1)
        {
                switch(c)
                {
                        case 1:  jidianqi=1; break;
                        case 2:  jidianqi=1; P0=0; break;
                        default: break;  // 如果c不在范围值之内,执行,可添加其它功能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