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F407开发板PWM程序,求大神指点下,谢谢

楼主(2019-06-28):
使用的是STM32F407系列开发板,实现的功能是PWM脉冲,LED灯由亮变暗,由暗变亮,现在编写完成,测试的时候没有成功,求大神帮帮忙看下小弟哪里出错了,谢谢
下面贴出代码:
main.c

timer.c

timer.h

网友A:
能否说说不成功的现象是怎样的。

网友B:
你定时器初始化有问题,你换成这个试试,,,TIM3_Int_Init(4999,7199);//10Khz的计数频率,计数到5000为500ms  你可以把7199换成xxx 得到的72M/(xxx+1)HZ频率,即可得到(4999+1)*(xxx+1)/(72M) (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说说不成功的现象是怎样的。

一,LED灯没有亮,二,LED灯没有从暗到亮,从亮到暗的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定时器初始化有问题,你换成这个试试,,,TIM3_Int_Init(4999,7199);//10Khz的计数频率,计数到5000为50 ...

试了也是一样的,但是我把GPIO_InitS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复用功能换成输出功能,LED灯就亮,但是没有渐暗渐亮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C:
请问怎么解决的,发一下或者说一下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