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51单片机温度显示曲线程序

楼主(2019-06-28):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所需指令
#define BASIC_SET  0x30
#define EXTEND_SET 0x34
#define DRAW_ON    0x36
#define DRAW_OFF   0x34
//*************端口定义
sbit LCD_RS = P3^5;
sbit LCD_RW = P3^6;
sbit LCD_EN = P3^4;
sbit DQ=P2^2;
//sbit k1=P1^0;

//定义温度DS18B20接口
//************变量定义
uchar code t0[]="温度   .  ℃";
uchar code t1[]="0123456789";        //利用一个温度表解决温度显示乱码
uchar i,k,a,b;
unsigned int temperature;
unsigned char temp_x;                       //温度小数部分
unsigned int temp_disp;
//****************短延时
void delay(uint k)
{
        uint i;
    uchar j;
        for(i = 0; i < k ;i ++)
         for(j = 120; j>0 ;j--);
}
//***********12864写指令函数
void write_com(uchar cmd)
{
    LCD_RS = 0;
        LCD_RW = 0;

        delay(5);
        LCD_EN = 1;  P0 = cmd;
        delay(10);
        LCD_EN = 0;
}
//********12864写数据函数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
LCD_RS = 1;
LCD_RW = 0;

delay(5);
LCD_EN = 1; P0 = dat;
delay(10);
LCD_EN = 0;
}
//

uchar read_dat(void)
{
uchar temp;
P0 = 0XFF;
//释放数据线
LCD_RS = 1;
//数据
LCD_RW = 1;
// 读模式
LCD_EN = 1;
//E为高电平进行读数据或指令
delay(1);
temp = P0;
LCD_EN = 0;
return temp;
}
//设置光标(地址)函数
//参数说明:x---为行号,y为列号
void set_curso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unsigned char i;
switch(x)
//确定行号
{
case 0x00: i=0x80; break;    //第一行
case 0x01: i=0x90; break;     //第二行
case 0x02: i=0x88; break;     //第三行
case 0x03: i=0x98; break;     //第四行
default : break;
}
i = y+i;          //确定列号
write_com(i);
}
//********************************************************
//显示字符函数
//********************************************************
void display_char(unsigned char Alphabet)
{
    write_dat(Alphabet);
         //写入需要显示字符的显示码
}
//********************************************************
//指定位置显示字符串函数
//参数说明:x为行号,y为列号
//********************************************************
void display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Alphabet)
{
unsigned char i=0;
set_cursor(x,y);    //设置显示的起始地址
while(Alphabet[i]!='\0')
{
write_dat(Alphabet[i]);   //写入需要显示字符的显示码
i++;
}
}
//以下为GDRAM绘图部分

//绘图显示的清屏函数(因清屏指令在画图时不能用)

  void gui_clear()
  {
  uchar i , j , k;
  write_com(EXTEND_SET);//扩展指令集,8位数据传输
  write_com(DRAW_OFF);//绘图显示关闭
  for(i = 0; i < 2; i ++)//分上下两屏写
{
  for(j = 0; j < 32; j ++)
{
  write_com(0x80 + j);//写y坐标
  delay(1);
  if(i == 0) //写x坐标
   {
   write_com(0x80);
   delay(1);
   }
  else      //写下半屏
         {
         write_com(0x88);
         delay(1);
         }
  for(k = 0; k < 16; k ++)//写一整行数据
         {
         write_dat(0x00);//写高字节
         write_dat(0x00);//写低字节
         delay(1);
          }

}
}
write_com(DRAW_ON);//打开绘图显示
write_com(BASIC_SET);//打开基本指令集
}
//(给定坐标并打点的)任意位置打点函数
void lcd_set_dot(uchar x,uchar y)
{
uchar x_byte,x_bit;   //确定在坐标的那一字节哪一位
uchar y_ping , y_bit;    //确定在坐标的哪一屏哪一行
uchar tmph , tmpl;   //定义两个临时变量,用于存放读出来的数据
write_com(EXTEND_SET);    //扩展指令集
write_com(DRAW_OFF);        //绘图显示关闭
x_byte = x / 16;        //算出在哪一字节,注意一个地址是16位的
x_bit = x % 16;        //& 0x0f;//算出在哪一位
y_ping = y / 32;        //确定在上半屏还是下半屏,0代表上半屏,1代表下半屏
y_bit = y % 32;        //& 0x1f;//确定在第几行
write_com(0X80 + y_bit);//先写垂直地址(最高位必须)
write_com(0x80 + x_byte + 8 * y_ping);//水平坐标,下半屏坐标起始地址为0x88,(+8*y_ping)就是用来确定上半屏还是下半屏
read_dat();//预读取数据
tmph = read_dat();//读取当前显示高8位数据
tmpl = read_dat();//读取当前显示低8位数据
delay(1);
write_com(0x80 + y_bit);//读操作会改变AC,所以重新设置一下
write_com(0x80 + x_byte + 8 * y_ping);
delay(1);
if(x_bit < 8)
{
write_dat(tmph | (0x01 << (7 - x_bit)));//写高字节,因为坐标是从左向右的,GDRAM高位在昨,低位在右
write_dat(tmpl);//原低位数据送回
}
else
{
write_dat(tmph);//原高位数据送回
write_dat(tmpl | (0x01 << (15 - x_bit)));
}
write_com(DRAW_ON); //打开绘图显示
write_com(BASIC_SET);//回到基本指令集
}
//画水平线函数
//x0、x1为起始点和终点的水平坐标,y为垂直坐标
//**********************************************************
void gui_hline(uchar x0, uchar x1, uchar y)
{
uchar bak;//用于对两个数互换的中间变量,使x1为大值
if(x0 > x1)
{
bak = x1;
  x1 = x0;
  x0 = bak;
  }
do
{
   lcd_set_dot(x0 , y);//从左到右逐点显示
   x0 ++;
}
while(x1 >= x0);
        }
//***********画竖直线函数***********************************//
//x为起始点和终点的水平坐标,y0、y1为垂直坐标***************//
//**********************************************************//
  void gui_rline(uchar x, uchar y0, uchar y1)
  {
  uchar bak;//用于对两个数互换的中间变量,使y1为大值
  if(y0 > y1)
  {
   bak = y1;
    y1 = y0;
    y0 = bak;
        }
        do
        {
        lcd_set_dot(x , y0);//从上到下逐点显示
        y0++;

        }
        while(y1 >= y0);
        }
         //*********任意两点间画直线*********************************//
         //x0、y0为起始点坐标,x1、y1为终点坐标**********************//
         //**********************************************************//
void gui_line(uchar x0 , uchar y0 , uchar x1 , uchar y1)
{
  char dx;        //直线x轴差值
  char dy;        //直线y轴差值
  char dx_sym;        //x轴增长方向,为-1时减值方向,为1时增值方向
  char dy_sym;        //y轴增长方向,为-1时减值方向,为1时增值方向
  char dx_x2;        //dx*2值变量,用于加快运算速度
  char dy_x2;        //dy*2值变量,用于加快运算速度
  char di;   //决策变量
  if(x0 == x1)//判断是否为垂直线
  {
  gui_rline(x0 , y0 , y1);//画垂直线
  return;
  }
  if(y0 == y1)//判断是否为水平线
  {
  gui_hline(x0 , x1 , y0);//画水平线
  return;
  }
   dx = x1 - x0;//求取两点之间的差值
   dy = y1 - y0;//****判断增长方向,或是否为水平线、垂直线、点*//
   if(dx > 0)//判断x轴方向
   dx_sym = 1;
   else
   {
   if(dx < 0)
   dx_sym = -1;
   else
   {
   gui_rline(x0 , y0 , y1);
   return;
   }
   }
   if(dy > 0)//判断y轴方向
   dy_sym = 1;
   else
   {
   if(dy < 0)
   dy_sym = -1;
   else
   {
   gui_hline(x0 , x1 , y0);
   return;
    }
        }
        /*将dx、dy取绝对值***********/
          dx = dx_sym * dx;
          dy = dy_sym * dy;
          /****计算2倍的dx、dy值*******/
           dx_x2 = dx * 1;//我改为了一倍,这样才跟真实的两点对应
           dy_x2 = dy * 1;    /***使用bresenham法进行画直线***/
           if(dx >= dy)//对于dx>=dy,使用x轴为基准
           {
                    di = dy_x2 - dx;
                        while(x0 != x1)
                        {
                                lcd_set_dot(x0,y0);
                                x0 +=dx_sym;
                                if(di < 0)
                                di += dy_x2;//计算出下一步的决策值
                        else
                        {
                                di += dy_x2 - dx_x2;
                                y0 += dy_sym;
                        }
                        }
                        lcd_set_dot(x0, y0);//显示最后一点
                }
                else  //对于dx<dy使用y轴为基准
                 {
                         di = dx_x2 - dy;
                         while(y0 != y1)
                         {
                                 lcd_set_dot(x0, y0);
                                 y0 += dy_sym;
                                 if(di < 0)
                                         di += dx_x2;
                                 else
                                   {
                                   di += dx_x2 - dy_x2;
                                   x0 += dx_sym;
                                   }
                                 }
                                lcd_set_dot(x0, y0);//显示最后一点
                }
}
                        //以上为自定义字库部分
                        //****************12864初始化函数
void lcd_init()
{
        write_com(0x30);//基本指令操作,8位并口
        delay(1);
        write_com(0x0c);//设置为游标右移,DDRAM地址加一,画面不动
        delay(1);
        write_com(0x01);//显示开,关光标
        delay(1);
        write_com(0x06);//清除lcd显示内容
        delay(1);
}   //5ms延时
void Delay5Ms(void)
{
        unsigned int TempCyc = 5552;
        while(TempCyc--);
}
                                        //400ms延时
void Delay400Ms(void)
{
unsigned char TempCycA = 5;
unsigned int TempCycB;
while(TempCycA--)
{
TempCycB=7269;
while(TempCycB--);
};
}
/*************DS18B20温度读取模块*************/
void delay_nus(unsigned char n)
{
    while(n--)
        {
            _nop_();
                _nop_();
        }
}
bit ds18b20_reset(void)
{
    CY = 1;
        while(CY)
        {
            DQ = 0;                         //送低电平复位信号
                delay_nus(240);                 //至少延时480us
        delay_nus(240);
                DQ = 1;                         //释放数据线
                delay_nus(60);                  //等待60us
                CY = DQ;                        //检测存在脉冲
                delay_nus(240);                 //等待设备释放数据线
                delay_nus(180);
        }
        return 1;
}
unsigned char ds18b20_readbyte(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i=0;i<8;i++)
        {
            dat >>= 1;
                DQ = 0;                         //开始时间片
                delay_nus(1);                   //延时等待
                DQ = 1;                         //准备接收
                delay_nus(1);                   //延时
                if(DQ) dat |= 0x80;             //读取数据
                delay_nus(60);                  //等待时间片结束
        }
        return dat;
}
void ds18b20_write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DQ = 0;
                delay_nus(1);
                dat >>= 1;
                DQ = CY;
                delay_nus(60);
                DQ = 1;
                delay_nus(1);
        }
}
void read_temp(void)
{
    if(ds18b20_reset())
        {
            ds18b20_writebyte(0xcc);
            ds18b20_writebyte(0x44);
                if(ds18b20_reset())
                {
                    ds18b20_writebyte(0xcc);
                        ds18b20_writebyte(0xbe);
                    temperature = ds18b20_readbyte();                                //读温度整数值
                        temperature = (ds18b20_readbyte() << 8) + temperature;
                        temp_x = (unsigned char)(temperature & 0x000f);                          //读温度小数值
                        temp_x = (unsigned char)(((unsigned int)temp_x * 625) / 1000);
                        temperature >>= 4;
                        temp_disp = temperature * 10 + temp_x;
                }
        }
}
//*****************************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
{
        uint num;
        uint shi,ge,xiaoshu;
        num=temp_disp;
        shi=num/100;
        ge=num/10%10;
        xiaoshu=num%10;
         if(k==100)
         {
                 ++i;
                 k=0;
                 if(i>127)
                 {
                         i=0;
                         a=0;
                         b=0;
                         gui_clear();//画图时清屏函数
                         gui_line(0,15,0,63);
                         gui_line(0,63,127,63);
                 }
                 gui_line(a,63-b,i,63-shi*10-ge);
                 b=shi*10+ge;
                 a=i;
           }
           write_com(0x82);
           write_dat(t1[shi]);
           write_dat(t1[ge]);
           write_com(0x84);
           write_dat(t1[xiaoshu]);
}
           void init_time0()
           {
           TMOD |= 0x10;
           TH1=(65536-50000)/256;     //50毫秒
           TL1=(65536-50000)%256;
           EA=1;
           ET1=1;
           TR1=1;
           }

           void main()
           {
            init_time0();     //中断
                lcd_init();//12864初始化函数
                gui_clear();//画图时清屏函数
                delay(10);
                display_string(0,0,t0);
                gui_line(0,15,0,63);
                gui_line(0,63,127,63);

                while(1)
                {
                display();read_temp();
                }
                }
                 void time0() interrupt 3
                 {
                 TH1=(65536-50000)/256;     //,50毫秒
                 TL1=(65536-50000)%256;
                  k++;
                }

51单片机温度显示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