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万年历 LCD12864串行模式显示,DS1302读取时间年月份

楼主(2019-06-28):
/***************************************************************
系统名称:电子万年历
功能描述:LCD12864串行模式显示,DS1302读取时间年月份,
18B20 读取温度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LCD12864相关声明-----------------------------*/
#define com 0
#define dat 1
sbit cs =P1^6;
sbit sid=P1^4;
sbit sck=P1^2;
uchar code TAB1[]={"电字钟w418781840"};//第一行初始化.
uchar code TAB2[]={"20 年 月 日"}; //第二行
uchar code TAB3[]={"星期 : : "}; //第三行
uchar code TAB4[]={"室温: ℃"}; //第四行
/*----------------------DS1302相关声明-------------------------*/
char TAB_1302[]={ 0x00,0x29,0x02, //秒:分:时.
                  0x18,0x06,0x06,0x08}; //日:月:星期:年.
uchar code TAB_XQ[]={"一二三四五六日"};//把DS1302数字日期转换为中文字符.
sbit T_CLK=P2^4; /* 实时时钟的时钟线引脚*/
sbit T_IO=P2^5; /* 实时时钟的数据线*/
sbit T_RST=P2^6; /* 实时时钟的复位线引脚*/
uchar bdata datbyte;
sbit datbyte0=datbyte^0;
sbit datbyte7=datbyte^7;
/*--------------18B20相关声明-------------------------------*/
uchar dis1[16];
sbit DQ=P1^0; /*DS18B20温度检测*/
/*----------键盘相关声明-------------------------------------*/
sbit key=P3^2; //功能键
sbit key1=P3^3; //只有加1键
uchar sum,keyflag=0; //调用时,分,秒,标志,调用键盘处理标志.
/*--------------以下为LCD12864相关函数--------------------------*/
/**************************************************************
函数名称:void delay1ms(uint x)
函数功能: 延时1MS
***************************************************************/
void delay1ms(uint x)
{
    uint i,j;
    for(i=0;i<x;i++)
       for(j=0;j<120;j++);
}
/**************************************************************
函数名称:void w_12864byte(uchar byte)
函数功能: 写字节
**************************************************************/
void w_12864byte(uchar byte)
{
   uchar i;
   for(i=0;i<8;i++)
   {
       sck=0;
       byte<<=1;
       sid=CY;
       sck=1;
   }
}
/**************************************************************
函数名称:uchar r_12864byte(void)
函数功能: 读字节
***************************************************************/
uchar r_12864byte(void)
{
      uchar i,temp1,temp2;
      temp1 = 0;
      temp2 = 0;
      for(i=0;i<8;i++)
      {
           temp1=temp1<<1;
           sck = 0;
           sck = 1;
           sck = 0;
           if(sid)
               temp1++;
      }
      for(i=0;i<8;i++)
      {
           temp2=temp2<<1;
           sck = 0;
           sck = 1;
           sck = 0;
           if(sid)
                      temp2++;
      }
      return ((0xf0&temp1)+(0x0f&temp2));
}
/**************************************************************
函数名称:void c_12864busy( void )
函数功能: 检测忙函数
**************************************************************/
void c_12864busy( void )
{
    do
       w_12864byte(0xfc); //11111,RW(1),RS(0),0
    while(0x80&r_12864byte());
}
/**************************************************************
函数名称:void w_12864(bit dat_com,uchar byt)
函数功能: 写入函数
***************************************************************/
void w_12864(bit dat_com,uchar byt)
{
      uchar temp;
      if(dat_com==0) //为零,写入指令
          temp=0xf8; //11111,RS(0),RW(0),0
      else //否则,写入数据
          temp=0xfa; //11111,RS(1),RW(0),0
      cs=1;
      c_12864busy();
      w_12864byte(temp);
      w_12864byte(byt&0xf0); //写入高四位
      w_12864byte(byt<<4); //写入低四位
      cs=0;
}
/**************************************************************
函数名称:void init_12864(void)
函数功能:初始化12864
***************************************************************/
void init_12864(void)
{
     w_12864(com,0x30); //基本指令功能.
     w_12864(com,0x0c); //显示打开,关光标,反白关.
     w_12864(com,0x01); //清屏指令.
     w_12864(com,0x06); //AC自动加一
}
/*----------------以下为DS1302相关函数-------------------------*/
/**************************************************************
函数名称:void w_1302byte(uchar date)
函数功能:写一个字节(上升沿)
***************************************************************/
void w_1302byte(uchar date)
{
     uchar i;
     datbyte=date;
     for(i=0;i<8;i++)
     {
         T_IO=datbyte0; //写最低位
         T_CLK=0;
         T_CLK=1;
         datbyte>>=1;
     }
}
/**************************************************************
函数名称:uchar r_1302byte(void)
函数功能:读一个字节(下降沿)
***************************************************************/
uchar r_1302byte(void)
{
     uchar i;
     datbyte=0;
     for(i=0;i<8;i++)
     {
         datbyte7=T_IO; //读最低位
         T_CLK=1;
         T_CLK=0;
         datbyte>>=1;
     }
     return(datbyte);
}
/***************************************************************
函数名称:void write_1302(uchar addr,uchar date)
函数功能: 指定位置写数据
****************************************************************/
void write_1302(uchar addr,uchar date)
{
     T_RST=0;
     T_CLK=0;
     T_RST=1;
     w_1302byte(addr);
     w_1302byte(date);
     T_CLK=0;
     T_RST=0;
}
/**************************************************************
函数名称:uchar read_1302(uchar addr)
函数功能: 指定位置读数据
****************************************************************/
uchar read_1302(uchar addr)
{
      uchar dat1,dat2,temp;
      T_RST=0;
      T_CLK=0;
      T_RST=1;
      w_1302byte(addr);
      temp=r_1302byte();
      T_RST=0;
      T_CLK=0;
      dat1=temp/16;
      dat2=temp%16;
      temp=dat1*10+dat2;
      return(temp);
}
/***************************************************************
函数名称:void init_1302(void)
函数功能: 初始化
*****************************************************************/
void init_1302(void)
{
     uchar i;
     uchar addr=0x80;
     write_1302(0x8e,0x00);
     for(i=0;i<7;i++)
     {
         write_1302(addr,TAB_1302[i]);
         addr+=2;
     }
     write_1302(0x8e,0x80);
}
/****************************************************************
函数名称:void get_1302(void)
功能说明:读取DS1302时钟信息.
*****************************************************************/
void get_1302(void)
{
     uchar i,addr=0x81;
     for(i=0;i<7;i++)
     {
          TAB_1302[i]=read_1302(addr);
          addr+=2;
     }
}
/*---------------以下为18B20相关函数-----------------------------*/
/******************************************************************
函数名称:void delay (uint x)
功能说明:若机器周期为1us,则本延时程序为延时 4*x(us)
******************************************************************/
void delay (uint x) //本板延时8us
{
     while (--x);
}

/*****************************************************************
函数名称:uchar bus_rest(void)
功能说明:产生单总线系统信号的总线复位信号,并返回
总线上是否存在单总线器件信息
******************************************************************/
uchar bus_rest(void)
{
     uchar presence;
     DQ=0; //将DQ信号线拉低
     delay(29); //持续48US
     DQ=1; //释放总线
     delay(3); //等待从设备将总线拉低
     presence=DQ; //保存当前总线状态
     delay(25); //等待总线初始化过程结束
     return presence;//返回是否有从设备将总线拉低

}

/****************************************************************
函数名称:uchar r_1820BYTE(void)
功能说明:向单总线读取一个数据字节
*****************************************************************/
uchar r_1820BYTE(void)
{
      uchar i=0;
      uchar date = 0;
      for (i=8;i>0;i--)
      {
          DQ = 0; // 将DQ信号线拉低启动读时隙
          DQ=1;// 释放总线,等待从机动车辆返回数据位
          delay(1); //越接近15us越好; 准备采样总线上的信号
          date>>=1 ;
          if (DQ)
               date=date|0x80;
          delay(6);
       }
       return(date);
}

/*****************************************************************
函数名称:void w_1280Byte(uchar bytevalue)
功能说明:向单总线写一个数据字节
******************************************************************/
void w_1280Byte(uchar bytevalue)
{
     uchar i;
     for(i=0;i<8;i++)
     {
         DQ=0; // 将DQ信号线拉低启动读时隙
         DQ=bytevalue&0x01; //
         delay(5);//等待写时隙结束
         DQ=1; //释放
         bytevalue>>=1;
     }
     delay(5); ////等待写时隙结束
}
/*****************************************************************
函数名称:uint read_T(void)
功能说明:读取1820温度
*******************************************************************/
uint read_T(void)
{
     uchar a=0;
     uchar b=0;
     uint t=0;
     bus_rest();
     w_1280Byte(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
     w_1280Byte(0x44); // 启动温度转换,模数转化;
     bus_rest();
     w_1280Byte(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
     w_1280Byte(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 前两个就是温度 ;
     a=r_1820BYTE();// 低8位
     b=r_1820BYTE();// 高8位
     t=(b*256)+a;
     return(t);
}
/**************************************************************
函数名称:void show_T(uint temp)
函数功能:显示温度
**************************************************************/
void show_T(uint temp)
{
     int i;
     float ftemp;
     ftemp = temp* 0.0625;
     sprintf(dis1,"%f",ftemp);//把温度值写入数组内存
     w_12864(com,0x98+3);
     for(i=0;i<5;i++)
     w_12864(dat,dis1[i]); //写入温度
}
/*---------------以下为显示相关函数--------------------------*/
/******************************
函数名称: void fenli(uchar x,uchar y,uchar val)
功能描述: 指定位置写入数据
********************************/
void fenli(uchar x,uchar y,uchar val)
{
     uchar ge,shi,addr,i=0;
     if(val==5)//这里把星期数字显示的转换为中文
     {
           w_12864(com,0x88+2);
           for(i=0;i<2;i++)                           //一个汉字写两次
           {
                         if(TAB_1302[5]==0)w_12864(dat,TAB_XQ[i]);
                 if(TAB_1302[5]==1)w_12864(dat,TAB_XQ[2+i]); //
                 if(TAB_1302[5]==2)w_12864(dat,TAB_XQ[3+i]); //!!??星期三显示没规律,不知咋回事.
                 if(TAB_1302[5]==3)w_12864(dat,TAB_XQ[5+i]);
                 if(TAB_1302[5]==4)w_12864(dat,TAB_XQ[7+i]);
                 if(TAB_1302[5]==5)w_12864(dat,TAB_XQ[9+i]);
                 if(TAB_1302[5]==6)w_12864(dat,TAB_XQ[11+i]);
           }
     }
     else
     {
            shi=TAB_1302[val]/10;//分离十位
            ge=TAB_1302[val]%10;
            if(x==1)x=0x80;
            if(x==2)x=0x90;
            if(x==3)x=0x88;
            if(x==4)x=0x98;
            addr=x+y;
            w_12864(com,addr);//指定位置
            w_12864(dat,0x30+shi);//写入
            w_12864(dat,0x30+ge);
     }
}
/*************************************************************
函数名称:void display(void)
功能描述: 显示函数
**************************************************************/
void display(void)
{
        get_1302(); //读1302
        fenli(3,7,0); //读秒
        fenli(3,5,1); //读分
        fenli(3,3,2); //读时
        fenli(2,5,3); //读日
        fenli(2,3,4); //读月
        fenli(3,2,5); //读星期
        fenli(2,1,6); //读年
}
/*---------------按键处理相关函数--------------------------*/
/************************************************************
函数名称:void scanner()
功能描述: 按键函数
*************************************************************/
void scanner()
{
      uchar i,j;
      if(!key) //功能键按下
      {
           delay1ms(500); //延时500MS
           if(!key) //还按下,退出时间调整
           {
               keyflag=0; //标志位为0
               sum=0; //清0
               w_12864(com,0x0c);//清闪烁
               for(i=0;i<7;i++)//十进制转十六进制
               {
                     j=TAB_1302[i]/10;
                     TAB_1302[i]=TAB_1302[i]%10;
                     TAB_1302[i]=TAB_1302[i]+16*j;
               }
               init_1302(); //写入1302
               while(!key); //等待释放
               delay1ms(10); //延时消抖
           }
           else //500MS内放开
           {
               keyflag=1; //标志为1,进行时间调整
               sum++; //功能键加1
               if(sum==8)
                   sum=0;
               switch(sum)
               {
                     case 1: //
                     {
                             w_12864(com,0x98+7);
                             w_12864(com,0x0f);
                             break;
                     }
                     case 2: //为2,年闪烁
                             w_12864(com,0x90+1);
                             break;
                     case 3: //月闪烁
                             w_12864(com,0x90+3);
                             break;
                     case 4: //日闪烁
                             w_12864(com,0x90+5);
                             break;
                     case 5: //星期闪烁
                             w_12864(com,0x88+2);
                             break;
                     case 6: //分闪烁
                             w_12864(com,0x88+5);
                             break;
                     case 7: //时闪烁
                             w_12864(com,0x88+3);
                             break;
               }
         }
     }
     if(sum) //功能键按下
     {
          if(!key1)
          {
               delay1ms(10);
               if(!key1)
               {
                       while(!key1);//等待加1键释放
                       delay1ms(10);
                       if(sum==1)
                       { //备用
                       }
                       if(sum==2)
                       {
                             TAB_1302[6]++;
                             if(TAB_1302[6]==100)
                             TAB_1302[6]=0;
                             fenli(2,1,6);
                             w_12864(com,0x90+1);//闪烁归位
                       }
                       if(sum==3)
                       {
                            TAB_1302[4]++;
                            if(TAB_1302[4]==13)
                                 TAB_1302[4]=1;
                            fenli(2,3,4);
                            w_12864(com,0x90+3);
                       }
                       if(sum==4)
                       {
                            TAB_1302[3]++;
                            if(TAB_1302[3]==32)
                                 TAB_1302[3]=1;
                            fenli(2,5,3);
                            w_12864(com,0x90+5);
                       }
                       if(sum==5)
                       {
                            TAB_1302[5]++;
                            if(TAB_1302[5]==7)
                                TAB_1302[5]=0;
                            fenli(3,2,5);
                            w_12864(com,0x88+2);
                       }
                       if(sum==6)
                       {
                            TAB_1302[1]++;
                            if(TAB_1302[1]==60)
                                 TAB_1302[1]=0;
                            fenli(3,5,1);
                            w_12864(com,0x88+5);
                       }
                       if(sum==7)
                       {
                            TAB_1302[2]++;
                            if(TAB_1302[2]==24)
                            TAB_1302[2]=0;
                            fenli(3,3,2);
                            w_12864(com,0x88+3);
                       }
               }
         }
    }
}
//=============================================================
void init(void)
{
      uchar i;
      init_12864();
      init_1302();
      while(TAB1[i]!='\0')
      {
           w_12864(dat,TAB1[i]);
           i++;
      }
      i=0;
      w_12864(com,0x90);
      while(TAB2[i]!='\0')
      {
           w_12864(dat,TAB2[i]);
           i++;
      }
      i=0;
      w_12864(com,0x88);
      while(TAB3[i]!='\0')
      {
           w_12864(dat,TAB3[i]);
           i++;
      }
      i=0;
      w_12864(com,0x98);
      while(TAB4[i]!='\0')
      {
           w_12864(dat,TAB4[i]);
           i++;
      }
}
/*************************************************************
函数名称:主函数
函数功能:
**************************************************************/
main()
{
       init();
       while(1)
       {
            scanner(); //检测键盘
            if(!keyflag) //标志为0
            {
                   display(); //调用显示
                   show_T(read_T()); //显示温度
                   delay1ms(50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