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编译错误 求帮助

楼主(2019-06-28):
大佬可以帮我看看这是怎么回事么

大佬可以帮我看看这是怎么回事么

大佬可以帮我看看这是怎么回事么

楼主:
谢谢大家,我复制了重新建了一个工程就可以了,谢谢

网友A:
楼上正解,u16 i   延时函数 100000  就超出范围值了

网友B:
就图片可见部分没有明显错误,只是延时函数的参数100000已超出unsigned int 数据类型的上限65535。查错需要用原码。

网友C:
如果按楼上说的不行的话看看把文件名改成英文的试试呢

网友D:
分号后面是不是有什么看不见的垃圾字符,把上一行后面的空格全删掉

楼主:
总是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