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zet6红外遥控OV7670控制的滚球控制系统程序

楼主: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lc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ov7670.h"
#include "tpad.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exti.h"
#include "remote.h"
#include "control.h"

u16 PWM_X,PWM_Y=0;          //pid参数初始化
double Err_X=0,Err_Y=0;
double Err_X_LAST,Err_Y_LAST=0,Err_X_LASTP=0,Err_Y_LASTP=0;

extern u8 key;
extern float Kp,Ki,Kd;
u32 X_MAX,Y_MAX=0;    //小球的坐标信息
u32 X_MAX_LSAT, X_MIN_LSAT, Y_MAX_LSAT, Y_MIN_LSAT=0;   //上一次小球坐标位置信息
extern float X,Y;      //小球的质心信息
u32 X_MIN=180,Y_MIN=180;
extern int sum_x,sum_y;

extern u8 ov_sta;        //在exit.c里 面定义
extern u8 ov_frame;        //在timer.c里面定义
extern u16 Aim_X,Aim_Y;
extern u16 X_PWM,Y_PWM;
unsigned char txbuf[4];

void camera_refresh(void)
{
         u16 color;
        //u8 color_r,color_g,color_b;
        u16 i,j;

        if(ov_sta)//有帧中断更新?
        {
                        LCD_Scan_Dir(U2D_L2R);                //从上到下,从左到右
                        if(lcddev.id==0X1963)LCD_Set_Window((lcddev.width-240)/2,(lcddev.height-320)/2,240,320);//将显示区域设置到屏幕中央
                        else if(lcddev.id==0X5510||lcddev.id==0X5310)LCD_Set_Window((lcddev.width-320)/2,(lcddev.height-240)/2,320,240);//将显示区域设置到屏幕中央
                        LCD_WriteRAM_Prepare();     //开始写入GRAM
                        OV7670_RRST=0;                                //开始复位读指针
                        OV7670_RCK_L;
                        OV7670_RCK_H;
                        OV7670_RCK_L;
                        OV7670_RRST=1;                                //复位读指针结束
                        OV7670_RCK_H;
for(i=0;i<240;i++)
                  {
                          for(j=0;j<320;j++){
                                OV7670_RCK_L;
                                color=GPIOC->IDR&0XFF;        //读数据
                                OV7670_RCK_H;
                                color<<=8;
                                OV7670_RCK_L;
                                color|=GPIOC->IDR&0XFF;        //读数据
                                OV7670_RCK_H;
                                        if(color<0x9000)
                                   {
                                         color=0x0000;
                                    }
                                else
                                 {
                                        color =0xffff;
                                        if(i>10&&i<230&&j<270&&j>50)  //此处遍历图像寻找小球最上最下 最左 最右四个点坐标
                                        {
                                        if(i>X_MAX) X_MAX=i;
                                        if(i<X_MIN) X_MIN=i;

                                        if(j>Y_MAX) Y_MAX=j;
                                        if(j<Y_MIN) Y_MIN=j;

                                 }
                               }
                                LCD->LCD_RAM=color;

                                  X_MAX_LSAT =        X_MAX;    //更新pid的real坐标信息
                                  X_MIN_LSAT =        X_MIN;

                                  Y_MAX_LSAT =        Y_MAX;
                                  Y_MIN_LSAT =        Y_MIN;
                                }
           }
                  X_MAX=0;
                  X_MIN=240;
                  Y_MAX=0;
                  Y_MIN=320;   //清除掉本次坐标用于再次遍历最大值 最小值

                  X=(X_MAX_LSAT+X_MIN_LSAT)/2;
                  Y=(Y_MAX_LSAT+Y_MIN_LSAT)/2;
                   printf("坐标%3.0f,%3.0f\n ",X,Y);
                   printf("\n");

                 ov_sta=0;                                        //清零帧中断标记
                ov_frame++;
                LCD_Scan_Dir(DFT_SCAN_DIR);        //恢复默认扫描方向
        }
        }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if (TIM_GetITStatus(TIM3, TIM_IT_Update) != RESET) //检查指定的TIM中断发生与否
#include "control.h"
#include "sys.h"
#include "math.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timer.h"

u16 Aim[9][2]={
        {28 , 71 },{122 ,70 },{206, 73 },        //这个数组用来储存板子上9个点的相对像素位置
        {29 , 163},{121 ,159},{207, 160},
        {30 , 241},{121 ,247},{207, 245}
};
u16 PWMX[9]={
        1480,1488,1570,
        1555,1520,1600,
        1540,1510,1600
};
u16 PWMY[9]={
        1560,1490,1465,
        1500,1510,1480,
        1520,1540,1590
};
int Sum=0;
double X=0,Y=0;      //小球的质心信息
u16 Aim_X=120,Aim_Y=160,X_PWM=1500,Y_PWM=1540;
int step=0,t_step=0;
float Kp=0,Ki=0,Kd=0;
int sum_x=0,sum_y=0;

void Check(void)
{
        Aim_X=Aim[0][0];
        Aim_Y=Aim[0][1];
        X_PWM=PWMX[0];
        Y_PWM=PWMY[0];
        Sum=0;
        Kp=0;Ki=0;Kd=0;
        sum_x=0;sum_y=0;
        step=0,t_step=0;
}

void Question1(void)//在区域2停住
{
Aim_X=Aim[0][0];
Aim_Y=Aim[0][1];
X_PWM=PWMX[0];
Y_PWM=PWMY[0];
        Kp=0;Ki=0;Kd=0;
        sum_x=0;sum_y=0;
}
void Question2(void)//区域1到区域5(停2s)
{
        Aim_X=Aim[1][0];
        Aim_Y=Aim[1][1];
        X_PWM=PWMX[1];
        Y_PWM=PWMY[1];
        Kp=0;Ki=0;Kd=0;
        sum_x=0;sum_y=0;
}

void Question3(void)//区域1到区域4(停2s)再到区域5(停2s)
{
        Aim_X=Aim[2][0];
        Aim_Y=Aim[2][1];
        X_PWM=PWMX[2];
        Y_PWM=PWMY[2];
        Kp=0;Ki=0;Kd=0;
        sum_x=0;sum_y=0;
}

        {
            Err_X=X-Aim_X;
                Err_Y=Y-Aim_Y;

                /*if(abs(Err_X)>30&&abs(Err_Y)>30)
                {
                Kp=3.5;
                Kd=99;
                Ki=0;
                }

                if(abs(Err_X)>=15&&abs(Err_Y)>=15)
                {
                Kp=3.6;
                Ki=0.0;
                Kd=85;
                }
                if(abs(Err_X)<15&&abs(Err_Y)<15)*/

                Kp=4.2;
                Ki=0.055;
                Kd=95;

                sum_x+=Err_X;
                sum_y+=Err_Y;

                PWM_X=X_PWM-(Err_X*Kp+sum_x*Ki+(Err_X-Err_X_LASTP)*Kd);
                PWM_Y=Y_PWM+(Err_Y*Kp+sum_y*Ki+(Err_Y-Err_Y_LASTP)*Kd);

                if(PWM_Y>2300)PWM_Y=2300;      //限制幅度
                if(PWM_Y<600)PWM_Y=600;      //限制幅度

                if(PWM_X>2300)PWM_X=2300;
                if(PWM_X<600)PWM_X=600;

                Err_X_LASTP=Err_X_LAST;
                Err_Y_LASTP=Err_Y_LAST;

                Err_X_LAST=Err_X;
                Err_Y_LAST=Err_Y;

                TIM_SetCompare1(TIM3,PWM_Y);        //修改比较值,修改占空比
                TIM_SetCompare2(TIM3,PWM_X);        //修改比较值,修改占空比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Update  );  //清除TIMx的中断待处理位:TIM 中断源
}

int main(void)
{

        u8 effect=0;
        //u8 msgbuf[15];                                //消息缓存区
        //u8 tm=0;
                txbuf[0]=0x01;
                txbuf[1]=0x02;
                txbuf[2]=0x03;
                txbuf[3]=0x04;

          TIM3_Int_Init(10000,7199);//10Khz计数,秒钟中断一次
      TIM3_PWM_Init(19999,71);         //分频720  PWM频率=100000/2000=50hz  =20ms
             TIM_SetCompare2(TIM3,1530);
          TIM_SetCompare1(TIM3,1580);
         Remote_Init();                        //红外接收初始化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为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 115200
           KEY_Init();                                                                                //按键初始化,控制模式更改。
        LCD_Init();                                           //初始化LCD
     //   TPAD_Init(6);                                //触摸按键初始化
         POINT_COLOR=RED;                        //设置字体为红色
        OV7670_Init();

        OV7670_Special_Effects(effect);

        TIM6_Int_Init(1000,71);                        //10Khz计数频率,1秒钟中断
        EXTI8_Init();                                                //使能定时器捕获
        OV7670_Window_Set(12,176,240,320);        //设置窗口
        OV7670_CS=0;
        LCD_Clear(BLACK);
         while(1)
        {
         camera_refresh();//更新显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