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学习8051单片机有关中断源扩充的提问

楼主(2019-06-28):
8051单片机只有两个外部中断源,若要扩充成8个要怎么扩充?
最好是能给出硬件的原理图,然后请大佬分析一下优先级....

网友A:
八个外部中断.... 这除了重新设计芯片还能咋整~ 这种需求不要折腾51啦,直接上stm32吧

网友B:
把每个中断源外面加1片8或门芯片74HC4078,两个外部中断源可扩充为16个,但要注意中断源清除问题。
软件方面,就是某中端来后,用软件判断具体是哪个中断。

中断优先级和原来相同(排除软件查询次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