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STM32定时器无法使用Access to register of unclocked peripheral at 0...

楼主(2019-06-28):
错误代码Access to register of unclocked peripheral at 0x40000000 cause BUS_FAULT [U1_CM3CORE]

网友A:
那够运行,但不会像51单片机简单直接,我主题中有仿真与源码

网友B(2019-08-24):
STM32仿真需要在proteus8.8以上版本运行

网友C:
需要最新版本,而且据说本身有bug

网友D(2019-10-24):
楼主这个问题有解决么??

网友D:
我这个问题出了9702行一模一样的

网友D:
楼主有解决方法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STM32仿真需要在proteus8.8以上版本运行

是8.8版本的

网友E: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F(2020-04-27):
双击单片机有个default  吧它设置为8.0M或者12.0M就可以实现了。也不用开启时钟了。我觉的开启时钟就是相当于设置这个晶振吧。

网友G(2020-05-27):
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H(2022-03-11):
引用 网友F:
双击单片机有个default  吧它设置为8.0M或者12.0M就可以实现了。也不用开启时钟了。我觉的开启时钟就是相当 ...

有时候有用,有时候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