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这个单片机计数器和led程序结合一下,计数器计时和led灯亮同步

楼主(2019-06-29):
计时器程序:
#include<reg51.h>#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second;
  uchar i;
  sbit K_start=P1^6;           //定义按键
  sbit K_stop=P1^7;
  uchar code
  tab[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void InitTimer0(void)
  {
    TMOD=0x01;
        TH0=0x3c;
        TL0=0xb0;
        EA=1;
        ET0=1;
        }
void Timer0Interrupt()interrupt 1
  {
     TH0=0x3c;  //重新赋初值
         TL0=0xb0;
     i++;
     if(i==20)
         {
     i=0;
     second++;
     second%=100; //记满1s,更新second变量
         }
  }
void main(void)           //主函数
   {
          second=0;
          P0=tab[0];
          P2=tab[0];
          InitTimer0();
          while(1)
          {
               if(!K_start)
                   {
                   while(!K_start);
                   second=0;
                   TR0=1;
                   }
                   if(!K_stop)
                   {
                   while(!K_stop);
                   TR0=0;
                   }
                   P0=tab [second/10];
                   P2=tab [second%10];
                   }
                   }

led灯程序:#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led_8 P1
uchar m;
lius[]={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void ys(uint x)
{ uchar i;
  while(x--)
  for(i=0;i<120;i++);
  }
void main()
{
  uchar k;
while(1)
{
  {
  led_8=0xff;
  for(k=0;k<8;k++)
  {
  led_8=lius[k];
  ys(500);
  }
  }
  }
  }

网友A:
有2步要做,1把2个程序不同的部分合到一起为一个新的程序,2修改为   for(i=0;i<120;i++){P0=tab [second/10]; P2=tab [second%10];}

网友A:
之上2点是同时运行,而不是同步,若要同步就要把LED的延时改为中断计时,那就要修改程序,把 led_8=lius[k++];放在中断中

网友B:
/**************************************************************************************
* 计时器程序
* xxxxxxxx
* xxxxxxxx
**************************************************************************************/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second,i,led_co;
sbit K_start = P1^6; //定义按键
sbit K_stop  = P1^7;
uchar code tab[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lius[]={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延时
void ys(unsigned int x)
{
        uchar j;
        while(x--)
        for(j=0;j<120;j++);
}
//定时器0初始化
void InitTimer0(void)
{
        TMOD = 0x01;
        TH0  = 0x3c;
        TL0  = 0xb0;
        EA   = 1;
        ET0  = 1;
}
//定时器0中断
void Timer0Interrupt()interrupt 1
{
        uchar k;
        TH0 = 0x3c;  //重新赋初值
        TL0 = 0xb0;
        i++;
        if(i==20)
        {
                i=0;
                second++;
                second%=100;         //记满1s,更新second变量
                led_co = 1;
                P1 = 0xff;
                for(k=0;k<8;k++)
                {
                        P1 = lius[k];
                        ys(100);         //注意延时尽量短,需要调整
                }
        }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char k;
        second = 0;
        led_co = 0;
        P1     = 0xff;
        P0     = tab[0];
        P2     = tab[0];
        InitTimer0();
        //
        while(1)
        {
                /* BAK
                if(led_co==1)
                {
                        led_co = 0;
                        P1 = 0xff;
                        for(k=0;k<8;k++)
                        {
                                P1 = lius[k];
                                ys(100);
                        }
                }
                */
                if(!K_start)
                {
                        while(!K_start);
                        second=0;
                        TR0 = 1;
                }
                if(!K_stop)
                {
                        while(!K_stop);
                        TR0 = 0;
                }
                P0 = tab[second/10];
                P2 = tab[second%10];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上2点是同时运行,而不是同步,若要同步就要把LED的延时改为中断计时,那就要修改程序,把 led_8=lius[k+ ...

谢谢您

网友C:
通常在中断子程序中是不调用延时子程序的,这样会增加中断处理时间,则下次中断有可能不会被触发,就会延误响应中断了,导致定时器时间出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通常在中断子程序中是不调用延时子程序的,这样会增加中断处理时间,则下次中断有可能不会被触发,就会延 ...

不一定,看怎么调整时间
不是还有第二方案被注释了么
如果有更好的注意,提供下代码,让大家学习学习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常在中断子程序中是不调用延时子程序的,这样会增加中断处理时间,则下次中断有可能不会被触发,就会延 ...

哦哦,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