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功放改蓝牙前级

楼主(2019-06-29):
朋友们有哪位知道把这个功放改装成前级使用知道的在图片上标记输出点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没看明白,这不挺好的么,改什么
不过那个蓝牙模块不是很好嘛
几个电位器不就是前级电路中么

网友B:
还不如TB上找个蓝牙前级呢,那么好的机器,改了多可惜

网友B:
这个是2.1声道的的吗?如果需要音调功能可以把那几个连接运放输出的47欧的电阻翘起来,从那里取信号试试
如果不需要音调功能,目测是盒子右边的那两条线就是蓝牙模块输出的音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