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根据《Keyer自动键控制单片机程序》反推出电路原理图 求帮助

楼主(2019-06-29):
/*******************************************************************************
程序名称:Keyer 自动键控制程序
*******************************************************************************/
#include <STC89C5xRC.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config.h>
/* 定义IO端口宏 */
#define GPIO_DIG P0 //定义数码管IO
#define GPIO_KEY P1 //定义键盘IO
/* 定义数码管 */
sbit LSA = P2^2;
sbit LSB = P2^3;
sbit LSC = P2^4;
/* 定义IO端口 */
sbit BEEP  = P1^5; //定义蜂鸣器
sbit CWOUT = P2^0; //定义电键信号发送端口与LED
sbit K1 = P3^0;  //定义K1键为功能键
sbit K2 = P3^1;  //定义K2键为播放键
sbit K3 = P3^2;  //定义Dot键使用外部中断INT0
sbit K4 = P3^3;  //定义Dash键使用外部中断INT1
/* 声明功能函数 */
void IntConfiguration(void);  //中断配置
void Delay(uint t);     //延时(t=毫秒数)
void TimeCount(void);    //计算Dot/Dash时长
void Paddle(void);     //自控电码发生
void Straight(void);    //手控电码发生
void Space(uchar n);    //间隔发生器(n=间隔数目)
void Function(void);    //功能键控制
void PlayCall(void);    //发送本台呼号
void Display(void);     //数码管显示
void RecordInfor(void);    //录入本台呼号
void WriteSystem(void);    //写入系统参数
void Player(uchar m, uchar x[]); //发送内置信息(m=发送字符数)
/* 声明ISP操作函数 */
void EEPROM_Read(uint EE_address, uchar *DataAddress, uchar n);  //字节读
void EEPROM_Write(uint EE_address, uchar *DataAddress, uchar n); //字节写
void EEPROM_SectorErase(uint EE_address);       //扇区擦除
/* 数码管显示码表,0 1 2 3 4 5 6 7 8 9 */
const uchar code DIG_CODE[10] = {0x3F, 0x06, 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07, 0x7F, 0x6F};
/* 侧音频率表,400,500,600,700,800,900,1000Hz */
const uchar code Tone_H[7] = {0xFB, 0xFC, 0xFC, 0xFD, 0xFD, 0xFD, 0xFE};
const uchar code Tone_L[7] = {0x1E, 0x18, 0xBF, 0x36, 0x8F, 0xD4, 0x0C};
/* 呼叫数组 */
const uchar code C1[10] = {'1','0','1','0','.','1','1','0','1',' '};
const uchar code C2[6]  = {'1','0','0','.','0',' '};
const uchar code C3[14] = {'0','1','1','0','.','0','0','0','.','0',' ','1','0','1'};
/* 定义变量 */
uint DotTime, DashTime;  //Dot时长,Dash时长
uint TCount, Tmax;   //时长计数,时长阈值
uchar KeyValue;    //功能键值
uchar Cmax = 54, CW_x[56]; //数组上标,录入缓存
uchar WPM = 16;    //发报速度4-60wpm (默认16wpm)
uchar ToneFreq = 3;   //侧音频率序号0-6 (默认3/700Hz)
uchar Number;    //播发字符数
bit KeyFlg  = 1;   //点划交替标志(1=无点划交替)
bit SendFlg = 0;   //发送标志(1=禁止发射)
static uint T2Count = 0; //定时器T2计数变量
void main(void)
{
/* 设定初始值 */
IntConfiguration(); //配置中断
if (K1 == 0)  //按K1键开机进行系统重置
{
  WPM = 16;
  ToneFreq = 3;
  Number = 0;
  WriteSystem();
  EEPROM_SectorErase(SectorAddr_2);
}
else
{
  EEPROM_Read(SectorAddr_1, CW_x, 3); //读系统设定参数
  if (CW_x[0] != 0xFF)
  {
   WPM = CW_x[0];
   ToneFreq = CW_x[1];
   Number = CW_x[2];
  }
}
TimeCount();   //计算Dot/Dash时长
TH1 = Tone_H[ToneFreq]; //设定定时器T1(侧音频率)初始值
    TL1 = Tone_L[ToneFreq];
TR2 = 1;    //开定时器T2
/* 运行按键监测程序 */
while (1)
{
  SendFlg = 0; //允许发射
  Display();
  Delay(15);
  if (K1 == 0) //功能键按下
  {
   Delay(1000);
   if (K1 == 0)
    Function();
  }
  if (K2 == 0 && Number > 0)
   PlayCall();
}
}
/*******************************************************************************
函 数 名:IntConfiguration
函数功能:设置中断参数
*******************************************************************************/
void IntConfiguration(void)
{
IT0 = 0;  //INT0为低电平触发方式
IT1 = 0;  //INT1为低电平触发方式
EX0 = 1;  //INT0中断允许
EX1 = 1;   //INT1中断允许
TMOD = 0x12; //定时器T0工作方式为2,定时器T1工作方式为1
PT0 = 1;  //定时器T0(时长)高优先级
PT1 = 1;  //定时器T1(侧音)高优先级
ET0 = 1;  //定时器T0中断允许
ET1 = 1;  //定时器T1中断允许
T2CON = 0x00; //定时器T2工作方式为16位自动重载定时器
ET2 = 1;  //定时器T2中断允许
TH0 = 0x9C;  //设定定时器T0为100us
    TL0 = 0x9C;
RCAP2H = 0x0B; //设定定时器T2为每秒中断16次
    RCAP2L = 0xDC;
EA = 1;   //开总中断
}
/*******************************************************************************
函 数 名:Int0
函数功能:外部中断0触发时发送Dot
*******************************************************************************/
void Int0(void) interrupt 0
{
Delay(5); //消抖
if (K3 == 0)
{
  if (KeyFlg == 1) //不是点划交替发送Dot
   {SEND_DOT();}
  if (K4 == 0)  //点划交替发送Dash
  {
   SEND_DASH();
   KeyFlg = 1;  //清除点划交替标志
  }
}
}
/*******************************************************************************
函 数 名:Int1
函数功能:外部中断1触发时发送Dash
*******************************************************************************/
void Int1(void) interrupt 2
{
Delay(5); //消抖
if (K4 == 0)
{
  SEND_DASH();
  if (K3 == 0) //点划交替发送Dot
  {
   SEND_DOT();
   KeyFlg = 0; //设置点划交替标志
  }
}
}
/*******************************************************************************
函 数 名:Timer0
函数功能:定时器T0的中断函数,产生100us/次的延时,控制发码时长。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TCount++;
}
/*******************************************************************************
函 数 名:Timer1(void)
函数功能:定时器T1的中断函数,控制侧音频率,ToneFre为侧音频率的序列号。
*******************************************************************************/
void Timer1(void) interrupt 3
{
BEEP = ~BEEP;
TH1 = Tone_H[ToneFreq];
    TL1 = Tone_L[ToneFreq];
}
/*******************************************************************************
函 数 名:Timer2
函数功能:定时器T2的中断函数。
*******************************************************************************/
void Timer2(void) interrupt 5
{
TF2 = 0;
T2Count++;
}
/*******************************************************************************
函 数 名:Delay
函数功能:1ms延时函数
输    入:t 延时时长 t x 1ms
*******************************************************************************/
void Delay(uint t)
{
uint max = 10 * t;  //计算时长阈值
TCount = 0;
TR0 = 1;
while (TCount <= max); //产生延时
TR0 = 0;
}
/*******************************************************************************
函 数 名:TimeCount
函数功能:计算Dot/Dash时长
*******************************************************************************/
void TimeCount(void)
{
DotTime = 12000 / WPM;
DashTime = 3 * DotTime;
}
/*******************************************************************************
函 数 名:Paddle
函数功能:产生自动键电码
*******************************************************************************/
void Paddle(void)
{
uint max = Tmax; //设定时长阈值
TR1 = 1;   //开音频振荡器
TCount = 0;   //时长计数器清零
CWOUT = SendFlg; //设定发射状态
TR0 = 1;   //开时长计数器
while (TCount <= max); //发送
TR0 = 0; //关时长计数器
CWOUT = 1; //禁止发射
TR1 = 0; //关音频振荡器
Space(1); //点划间隔
T2Count = 0;
}
/*******************************************************************************
函 数 名:Space
函数功能:产生间隔
输    入:n 间隔数量
*******************************************************************************/
void Space(uchar n)
{
uint max = n * DotTime; //计算时长阈值
TCount = 0;    //时长计数器清零
TR0 = 1;    //开时长计数器
while (TCount <= max); //产生间隔
TR0 = 0;    //关时长计数器
}
/*******************************************************************************
函 数 名:Function
函数功能:按照功能键执行相关设置
*******************************************************************************/
void Function(void)
{
bit p = 0;
INT_OFF();  //关INT
SendFlg = 1; //禁止发射
KeyValue = 0;
while (K1 == 0) //长按键,每1秒变换一个功能
{
  Delay(100);    //每100ms计数一次
  if (++KeyValue > 40) //保持循环按键
   KeyValue = 0;
  if (KeyValue % 10 == 0) //到达变换时间
  {
   switch (KeyValue)
   {
    case 10: SEND_DASH(); break; //设定发报速度提示
    case 20: SEND_DASH(); SEND_DASH(); break; //设定侧音频率提示
    case 30: SEND_DASH(); SEND_DASH(); SEND_DASH(); break; //录入呼号提示
   }
  }
}
KeyValue /= 10;
T2Count = 0;
switch (KeyValue)
{
  case 1: //调整发报速度
   while (K1 == 1 && T2Count <= 96) //K1按下或6秒内无键按下则退出
   {
    Display();
    if (K4 == 0 && WPM < 60) //WPM+
    {
     while (T2Count < 16 && K4 == 0); //松手延迟
     WPM++;
     TimeCount();
     SEND_DASH();
     p = 1;
    }
    if (K3 == 0 && WPM > 4) //WPM-
    {
     while (T2Count < 16 && K3 == 0 ); //松手延迟
     WPM--;
     TimeCount();
     SEND_DASH();
     p = 1;
    }
   }
   if (p == 1)
    WriteSystem(); //记忆参数
   SEND_DASH();
   break;
  case 2: //设定侧音频率
   while (K1 == 1 && T2Count <= 96) //K1按下或6秒内无键按下则退出
   {
    Display();
    if (K3 == 0 && ToneFreq > 0) //频率减按下
    {
     while (T2Count < 16 && K3 == 0); //松手延迟
     ToneFreq--;
     TH1 = Tone_H[ToneFreq];
     TL1 = Tone_L[ToneFreq];
     SEND_DASH();
     p = 1;
    }
    if (K4 == 0 && ToneFreq < 6) //频率加按下
    {
     while (T2Count < 16 && K4 == 0); //松手延迟
     ToneFreq++;
     TH1 = Tone_H[ToneFreq];
     TL1 = Tone_L[ToneFreq];
     SEND_DASH();
     p = 1;
    }
   }
   if (p == 1)
    WriteSystem(); //记忆参数
   SEND_DASH();
   break;
  case 3: //录入呼号
   RecordInfor();
}
INT_ON(); //开INT
}
/*******************************************************************************
函 数 名:RecordInfor
函数功能:录入内置信息,最多10个字符
*******************************************************************************/
void RecordInfor(void)
{
bit k = 0;  //间隔标志清零
Number = 0;  //字符数清零
T2Count = 0; //退出计时清零
while (K1 && Number < Cmax && T2Count <= 320) //按K1键/点划数为最大值/者20秒无按键则退出
{
  if (!K3) //Dot键按下
  {
   Delay(5); //消抖
   if (!K3)
   {
    CW_x[Number++] = '0';
    SEND_DOT();
    TCount = 0; //间隔计时清零
    TR0 = 1; //开定时器T0用于添加字符间隔
    k = 1;  //设置间隔标志
   }
  }
  if (!K4) //Dash键按下
  {
   Delay(5);
   if (!K4)
   {
    CW_x[Number++] = '1';
    SEND_DASH();
    TCount = 0;
    TR0 = 1;
    k = 1;
   }
  }
  if (k && TCount >= DashTime) //添加字符间隔
  {
   CW_x[Number++] = '.';
   TR0 = 0; //关定时器T0
   k = 0;  //清除间隔标志
  }
}
if (Number > 0) //有信息录入则补字符间隔、记忆字符数
{
  if (CW_x[Number - 1] != '.')
   CW_x[Number] = '.' ;
  WriteSystem();
}
}
/*******************************************************************************
函 数 名:WriteSystem
函数功能:写入系统参数
*******************************************************************************/
void WriteSystem(void)
{
EEPROM_SectorErase(SectorAddr_1);
CW_x[0] = WPM;
CW_x[1] = ToneFreq;
CW_x[2] = Number;
EEPROM_Write(SectorAddr_1, CW_x, 3);
}
/*******************************************************************************
函 数 名:Player
函数功能:发送内置信息
输    入:m 发送字符数,x[]信息
*******************************************************************************/
void Player(uchar m, uchar x[])
{
uchar j = 0;
for (; j < m; j++)
  switch (x[j])
  {
   case '0': SEND_DOT(); break; //发送Dot
   case '1': SEND_DASH(); break; //发送Dash
   case '.': Space(2); break;  //字符间隔
   case ' ': Space(6);    //单词间隔
  }
}
/*******************************************************************************
函 数 名:PlayCall
函数功能:发送呼叫
*******************************************************************************/
void PlayCall(void)
{
uchar i;
EEPROM_Read(SectorAddr_2, CW_x, Number);
for (i = 1; i < 4; i++)
  Player(10, C1);
Player(6, C2);
for (i = 1; i < 4; i++)
{
  Player(Number, CW_x);
  Space(4);
}
Player(14, C3);
}
/*******************************************************************************
函 数 名:Display
函数功能:使用数码管显示
*******************************************************************************/
void Display(void)
{
uchar i;
uint f = 400 + ToneFreq * 100;
for (i = 1; i < 9; i++)
{
  switch (i)
  {
   case 1: if (WPM/10 != 0) {LSC = 1; LSB = 1; LSA = 1; GPIO_DIG = DIG_CODE[WPM / 10];} break; //显示WPM十位
   case 2: LSC = 1; LSB = 1; LSA = 0; GPIO_DIG = DIG_CODE[WPM % 10]; break;     //显示WPM个位
   case 5: if (f == 1000) {LSC = 0; LSB = 1; LSA = 1; GPIO_DIG = 0x06;} break;  //显示侧音频率千位
   case 6: LSC = 0; LSB = 1; LSA = 0; GPIO_DIG = DIG_CODE[(f / 100) % 10]; break; //显示侧音频率百位
   case 7: LSC = 0; LSB = 0; LSA = 1;GPIO_DIG = 0x3F; break; //显示侧音频率十位
   case 8: LSC = 0; LSB = 0; LSA = 0;GPIO_DIG = 0x3F;   //显示侧音频率个位
  }
  Delay(1);
  GPIO_DIG = 0x00; //消隐
}
}
/*******************************************************************************
函 数 名:EEPROM_SectorErase
函数功能:擦除一个扇区(512字节/扇区)
输    入:扇区地址 EE_address
*******************************************************************************/
void EEPROM_SectorErase(uint EE_address)
{
EA = 0;       //关总中断
ISP_ADDRH = EE_address / 256; //扇区地址高字节
ISP_ADDRL = EE_address % 256; //扇区地址低字节
ISP_ENABLE();     //允许ISP操作
ISP_ERASE();     //扇区擦除命令
ISP_TRIG();      //触发ISP操作
ISP_DISABLE();     //禁止ISP操作
EA = 1;       //开总中断
}
/*******************************************************************************
函 数 名:EEPROM_Read
函数功能:读n个字节函数(最多255字节/次)
输    入:扇区地址 EE_address, 读出数据 *DataAddress, 读出字节数 n
*******************************************************************************/
void EEPROM_Read(uint EE_address, uchar *DataAddress, uchar n)
{
EA = 0;        //关总中断
ISP_ENABLE();      //允许ISP操作
ISP_READ();       //字节读命令
do
{
  ISP_ADDRH = EE_address / 256; //地址高字节
  ISP_ADDRL = EE_address % 256; //地址低字节
  ISP_TRIG();      //触发ISP操作
  _nop_();
  *DataAddress = ISP_DATA;  //读数据到指定变量
  EE_address++;     //下一个地址
  DataAddress++;     //下一个数据
}
while (--n);      //直到结束
ISP_DISABLE();      //禁止ISP操作
EA = 1;        //开总中断
}
/*******************************************************************************
函 数 名:EEPROM_Write
函数功能:写n个字节数据(最多255字节/次)
输    入:扇区地址 EE_address,写入数据 *DataAddress,写入字节数 n
*******************************************************************************/
void EEPROM_Write(uint EE_address, uchar *DataAddress, uchar n)
{
EA = 0;        //关总中断
ISP_ENABLE();      //允许ISP操作
ISP_WRITE();      //字节写命令
do
{
  ISP_ADDRH = EE_address / 256; //送地址高字节
  ISP_ADDRL = EE_address % 256; //送地址低字节
  ISP_DATA  = *DataAddress;  //送数据到ISP_DATA
  ISP_TRIG();      //触发ISP操作
  _nop_();
  EE_address++;     //下一个地址
  DataAddress++;     //下一个数据
}
while (--n);      //直到结束
ISP_DISABLE();      //禁止ISP操作
EA = 1;        //开总中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