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声音传感器信号采集问题

楼主(2019-06-29):
声音传感器是根据当前环境声音大小达到一定值时,输出脚输出信号(高/低电平),可以直接接单片机I/O
有时候同一个声音会使单片机采集到多个信号,如何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呢

网友A:
采取一定延时措施

网友B:
1. 可以适当调整 声音传感器 的灵敏度
2. 声音传感器 接单片机 中断口,当信号触发中断后,就先关闭中断,这时声音传感器就没办法传入单片机,等运行其它中断内代码后,再打开中断,恢复正常。

网友C:
加大采样率,当你需要采集最高8K频率的音频,那么采样频率至少要16K才能识别出8K频率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可以适当调整 声音传感器 的灵敏度
2. 声音传感器 接单片机 中断口,当信号触发中断后,就先关闭中断, ...

谢谢!尝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取一定延时措施

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大采样率,当你需要采集最高8K频率的音频,那么采样频率至少要16K才能识别出8K频率的波形

感谢!!

网友D:
按您所写的应该是采集一个声音状态的开关量,这应该是干扰造成的,可以在单片I/O口加电容及相应嵌位试一下看看。

网友E:
用示波器抓取传感器输出脚的波形,需要在各种环境声音下测试,采集不同的波形,然后才可以考虑如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可以适当调整 声音传感器 的灵敏度
2. 声音传感器 接单片机 中断口,当信号触发中断后,就先关闭中断, ...

使用中断口后,一产生中断其他显示变乱码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示波器抓取传感器输出脚的波形,需要在各种环境声音下测试,采集不同的波形,然后才可以考虑如何解决

它采集到信号直接给单片机低电平,不是模拟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