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烙铁防止烧坏的DIY

楼主(2019-06-29):
我们维修人员,当业务繁忙时,烙铁必须不停工作,一不小心,烙铁变红,而后烧坏!本人介绍技改方案,保证日夜不拔电烙铁都能可靠工作,方法如下(用50W为例):
1,剪断烙铁任意一根电源线;
2,取一个3微法风扇电容,串联在烙铁回路里;
3,取一个床头手捏开关,并联在电容两端即可!
工作原理:在一般情况下,开关关闭,220V经电容降压后给烙铁供电,此时,烙铁工作在正好使用状态,可以随时焊接一般焊点,不使用时也不会过热;当真正需要焊大焊点时,把开关接通,烙铁就工作在高温状态;焊完大焊点,再关闭开关(一般开关都是关闭状态)。以上技改很实用,请大家现在就耽误几分钟行动吧!

网友A:
电容体积太大。不如串接一个整流二极管~~

网友B:
没有必要搞那么复杂,买个恒温烙铁就可以了

网友C:
这样操作不太方便,另外,3UF电容体积不小,成本也不低。不如使用可控硅调压方便实用。可以设置磁控调压,放下烙铁低压,拿起全压或者调到适当低压实现调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