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如何自动随机亮起一个LED灯 求汇编程序思路

楼主(2019-06-29):
汇编好像没有随机数生成的指令

楼主:
有没有哪位大神救一下的

网友A:
计算机 只能产生伪随机数 (计算机不具有自发性) 你可以用定时器来产生伪随机数 比如事先运行定时器 然后再读定时器的值 ,可以得出随机数。

完全由软件编程来得到的,就没有随机性。
今天得到的一系列数据,看起来,好像是随机的。
明天重新启动后,再得到的,还是相同的一批数据。

网友B:
MOV AX, 3   ;
MOV DX, 41H ;
OUT DX, AX  ;
IN AL, DX   ;

网友C:
汇编是没有随机这个指令的
你可以找一个已经可以正常编译的C的随机函数,然后在KEIL中编译,然后,就可以看到它生成的汇编代码了

网友D:
伪随机序列算法, 有两种简单的,相关关键字:  线性同余随机数生成器、MT19937算法 (均需要初始种子。初始种子可以靠时间值、某寄存器状态位、用户操作间隔等来生成,或者下文方法)

靠硬件 AD 采样的真正硬随机(采集不能太频繁否则不够随机,但方法得当就是真正的随机):当存在有AD采样电路时,设定某AD采样脚位为悬浮状态,每隔一小段时间后采样取出该AD值的低位某几个BIT,多次后拼凑为一个值。(弥补伪随机序列的起始种子问题)

网友E:
C语言程序如下,已经经过了仿真,符合要求.
#include <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t1 = 0;
//-------------------------------
void TIME0()interrupt 1
{
TH0 = 0xD8; //初值.
TL0 = 0xF0; //10ms @ 12MHz
t1++;
}
//-------------------------------
void main() //主函数.

网友F:
只能是通过定时器,外设(例如AD),系统寄存器等累加或者一个CRC校验和来产生一个伪随机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