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按键调光代码 新人发个帖子记录一下

楼主(2019-06-29):
利用PWM实现LED亮度调节,一个按键调亮、一个按键调暗,一个开关。下次开灯恢复上一次的亮度。

根据师傅的要求制作基于51单片机的模拟调光器。起初是觉得很难的,后面一点点的写下来就发现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k1=P1^0;
sbit k2=P1^1;
sbit led=P0^0;
sbit k3=P1^2;
u16 count,value,timer1;

void delayms(u16 ms)
{
        int i,j;
        for(i=ms;i>0;i--)
                for(j=110;j>0;j--);
}
void Timer1Init()
{
        TMOD|=0X10;//选择为定时器1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1打开启动。

        TH1 = 0xFF;
        TL1 = 0xff;   //1us

        ET1=1;//打开定时器1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TR1=1;//打开定时器
}

void tiaoguang()
{
if(count>100)
                {
                        count=0;
                        if(k1==0)                                           //DIR控制增加
                        {
                          value++;
                        }
                        if(k2==0)
                        {
                          value--;
                        }

                }

                if(value>=990)
                {
                 value=990;
                }
                if(value<=10)
                {
                  value=10;
                }

                if(timer1>1000)  //PWM周期为1000*1us
                {
                        timer1=0;
                }

                if(timer1 <value)
                {
                        led=1;
                }
                else
                {
                        led=0;
                }
}

void main()
{
        u8 a;
        Timer1Init();  //定时器1初始化
        while(1)
        {
                        if(k3==0)
                        {
                          delayms(10);
                                if(k3==1)
                                        a++;
                                if(a>1)
                                        a=0;
                        }
                                switch(a)
                {
                        case(0): tiaoguang() ;break;//恢复亮度
                        case(1): led=0 ;break;//熄灭LED

                }
        }
}

void Time1(void) interrupt 3    //3 为定时器1的中断号  1 定时器0的中断号 0 外部中断1 2 外部中断2  4 串口中断
{
        TH1 = 0xFF;
        TL1 = 0xff;   //1us
        timer1++;
    count++;

}

网友A:
厉害了,代码已经拿走

网友B:
正好需要,谢谢分享

网友B:
正好需要,感谢分享

网友C(2019-08-22):
调不了。程序不能调光

网友C:
我搞错了。程序是可以正常运行的,就是有闪动

网友D(2019-10-17):
你好,你的程序我拿来测试了,但是不能关灯,不明白为什么。特此请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