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attice FPGA pin脚分配问题

楼主(2019-06-29):
各位大神,我再diamond上写的一个FPGA流水灯程序,在分配clk的pin脚时,显示N/A,各位大神知道是怎么回事吗?谢谢。
flashed是顶层模块

module flashed(clk, rst, led);

        input clk, rst;
        output[7:0]led;
        reg[2:0]cnt;
        wire clk1h;

        decode38 u1(.sw(cnt), .led(led));
        divide #(.WIDTH(32), .N(12000000)) u2(.clk(clk), .rst_n(rst), .clkout(clk1h));

        always@(posedge clk1h or negedge rst)
                if(!rst)
                        cnt <= 0;
                else
                        cnt <= cnt + 1;

endmodule

网友A:
FPGA有专门的clk脚,不是随便哪个脚都可用来做clk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GA有专门的clk脚,不是随便哪个脚都可用来做clk脚。

是的,找到原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