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前辈选择哪种配置的单片机和该从哪些方面学习及路线

楼主(2019-06-29):
刚准备开始学习单片机,不知道怎么入手,想请问各位前辈选择哪种配置的单片机和该从哪些方面学习以及学习的路线。非常感谢~

网友A:
买快开发板吧,C语言基础比较好的直接买个STM32的开发板,有很多好玩的例子并且有详细的代码分析,没什么基础的可以买个STC的开发板,从能看懂人家赠送的代码开始,到可以修改别人的代码为自己用,这样速度最快

网友B:
刚开始学的话淘宝上找销量比较高的那几家51开发板带视频教程的,跟着他的例程熟悉一下单片机的开发流程。
51用的差不多了就可以去学stm32了淘宝上正点原子是做的最好的 刚开始学买他们的mini板来学就OK了,mini板是最实惠的,32跟着原子的例程学,原子的教程都是免费开源的,讲的很好。
32学完以后就可以找项目来做做了,可以做几个前几年的电赛题试试手,刚开始如果觉得难的话可以降低要求试试。

网友C:
单片机原理大致一样的 看手册 多写代码 就会掌握的 STC的官网有例程 多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