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路DC-DC 电流成比例 STM32程序

楼主(2019-06-29):
类似15年国赛电源题目,两路DC-DC电压控制,电流成比例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BSP_Config.H"
#include "oled.h"
#include "pwm_output.h"
#include "adc.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pid.h"
#include "key.h"

/*---------------变量区------------------*/
/*sprintf显示所用数组*/
u8 dataStr[30];
/*DMA存储的值,volatile类型*/
extern __IO u16 ADC_ConvertedValue[50][3];
float Current;
/*ADC滤波后原始数据*/
u16 ADC_Data_raw[3]={0,0,0};//adc原始数据
u8 Load_flag=0;
extern u8 mode;//按键设置模式
extern float adc[3];
float PID1,PID2,PID3,Cur1,Cur2,Vol;
u16 pid_except=2480;
u16 pid_except1=2480;
/*---------------变量区------------------*/
int main(void)
{
  SystemInit();
  SysTick_init();                     //延时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TIM1_Mode_Config(6000-1,0);
        TIM3_Mode_Config(6000-1,0);
  SPI2_Init();                              //初始化SPI硬件口
        KEY_Init();
  OLED_Init();                         //初始化OLED
        TIM2_base();//初始化定时器,定时器中断中处理adc读数
        ADC1_Init();

  while (1)
  {

                if(mode==0)
                {
                        Current=(0.9341*(float)ADC_Data_raw[1]-11.4)/4096*3.3;
                        if(Current>2.5)
                        {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40,32,"Warning");
                                TIM1->CCR2=0;
                                delay_ms(5000);
                                TIM1->CCR2=PID1;
                                delay_ms(500);
                                OLED_Clear();
                        }
                        else if(Current<=2.5)
                        {

                                PID1=Pid_TIM1_control(pid_except);
                                TIM1->CCR2=PID1;
                                sprintf((char *)dataStr,"V:%1.3fv  A1-9",adc[0]*4);// a1
                        //sprintf(dataStr,"V:%1.3fv  (PA1)",(float)ADC_ConvertedValue[0][0]/4096*3.3);// a1
                                OLED_ShowString(1,0,dataStr);
                                sprintf((char *)dataStr,"A:%1.3fa  (PA4)",Current);
                                OLED_ShowString(1,16,dataStr);
                                sprintf((char *)dataStr,"w:%1.3f",Current*adc[0]*4.0);//
                                OLED_ShowString(1,32,dataStr);
                                sprintf((char *)dataStr,"e:%4d",pid_except);//功率
                                OLED_ShowString(1,48,dataStr);
                                sprintf((char *)dataStr,"m:%d",mode);
                                OLED_ShowString(90,48,dataStr);
                        }        //else if
                //TIM3->CCR1=PID2;
                }//if(mode==0)
                else
                {
                        PID2=Pid_TIM1_control((0.9773*(float)ADC_Data_raw[1]-47.5)*1.07);
                                TIM1->CCR2=PID2;
                        PID3=Pid_TIM3_control(pid_except1);
                                TIM3->CCR1=PID3;
////                        Cur1=(0.9341*(float)ADC_Data_raw[0]+8.688)/4096*3.3;
                        Cur1=(0.9341*(float)ADC_Data_raw[0]-11.4)/4096*3.3;
                        Cur2=(0.9773*(float)ADC_Data_raw[1]-47.5)/4096*3.3;
                        Vol=(float)ADC_Data_raw[2]/4096*3.3*4;

                                sprintf((char *)dataStr,"A:%1.3fa",Cur1);
                        OLED_ShowString(1,0,dataStr);
                                sprintf((char *)dataStr,"A:%1.3fa",Cur2);
                        OLED_ShowString(1,16,dataStr);
                                sprintf((char *)dataStr,"V:%1.3fv",Vol);
                        OLED_ShowString(1,32,dataStr);
                                sprintf((char *)dataStr,"e:%1.2f",(float)pid_except1/4096*3.3);
                        OLED_ShowString(80,32,dataStr);
                                sprintf((char *)dataStr,"P:%1.3fw",Vol*(Cur1+Cur2));
                        OLED_ShowString(1,48,dataStr);
                                sprintf((char *)dataStr,"m:%d",mode);
                        OLED_ShowString(90,48,dataStr);
                }
                key_scan();
        }//while(1)
}

并联 -随动 -

网友A:
参考一下

网友B:
楼主,能不能解释一下

网友C:
芯鹏伟的电源芯片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