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电机PID算法实现程序

楼主(2019-06-29):
增量式PID的算法实现,带详细注释

#include "control.h"
int Target_velocity=1;  //设定速度控制的目标速度为50个脉冲每10ms
int TIM3_IRQHandler(void)
{
        if(TIM3->SR&0X0001)//10ms定时中断
        {
                  TIM3->SR&=~(1<<0);                                       //===清除定时器1中断标志位
                  Encoder=Read_Encoder(2);                                 //===读取编码器的值,M法测速,输出为每10ms的脉冲数
//                  Led_Flash(100);                                          //===LED闪烁;指示单片机正常运行
                  Motor=Incremental_PI(Encoder*100,Target_velocity);           //===速度PI控制器
                  Xianfu_Pwm();                                            //===PWM限幅
            Set_Pwm(Motor);                                          //===赋值给PWM寄存器
        }
         return 0;
}

/**************************************************************************
函数功能:赋值给PWM寄存器
入口参数:PWM
返回  值:无
**************************************************************************/
void Set_Pwm(int motor)
{
                        if(motor>0)                        AIN2=1,                        AIN1=0;
                        else                   AIN2=0,                        AIN1=1;
                        PWMA=myabs(motor);
}

/**************************************************************************
函数功能:限制PWM赋值
入口参数:无
返回  值:无
**************************************************************************/
void Xianfu_Pwm(void)
{
          int Amplitude=7100;    //===PWM满幅是7200 限制在7100
    if(Motor<-Amplitude) Motor=-Amplitude;
                if(Motor>Amplitude)  Motor=Amplitude;
}

/**************************************************************************
函数功能:绝对值函数
入口参数:int
返回  值:unsigned int
**************************************************************************/
int myabs(int a)
{
          int temp;
                if(a<0)  temp=-a;
          else temp=a;
          return temp;
}
/**************************************************************************
函数功能:增量PI控制器
入口参数:编码器测量值,目标速度
返回  值:电机PWM
根据增量式离散PID公式
pwm+=Kp[e(k)-e(k-1)]+Ki*e(k)+Kd[e(k)-2e(k-1)+e(k-2)]
e(k)代表本次偏差
e(k-1)代表上一次的偏差  以此类推
pwm代表增量输出
在我们的速度控制闭环系统里面,只使用PI控制
pwm+=Kp[e(k)-e(k-1)]+Ki*e(k)
**************************************************************************/
int Incremental_PI (int Encoder,int Target)
{
   float Kp=20,Ki=30;
         static int Bias,Pwm,Last_bias;
         Bias=Encoder-Target;                //计算偏差
         Pwm+=Kp*(Bias-Last_bias)+Ki*Bias;   //增量式PI控制器
         Last_bias=Bias;                           //保存上一次偏差
         return Pwm;                         //增量输出
}

网友A:
这个真的厉害了

网友B:
谢谢分享,比较典型的pi调节方式

网友C(2021-07-24):
这个源码好像没有设置电机的目标速度具体是多少,请问应该怎么去写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源码好像没有设置电机的目标速度具体是多少,请问应该怎么去写呢?

同问

网友E:
这个电机是什么电机?

网友F:
这个是步进电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