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2怎么导入库函数 求帮助

楼主(2019-06-29):
(无正文)

网友A:
CCS里面的操作是点击工程,右键点击Propertis(属性),在build的Arm complier中点击include Options,在出现的界面右下角可以添加头文件搜索路径。除了要添加头文件路径,还需要把源文件本身添加到工程中,这里在Arm Linker中的File Search Path,在右边的界面有两个位置要添加文件,一个是需要添加的库文件,一个是要添加的库文件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