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视机为什么会自动开机?

楼主(2019-06-29):
一台夏普电视机,最近发生自动开机的故障,具体现象是无人操作,机器会自动开机,从关闭电视机电源经很长一段时间发生自动开机,再关闭电源又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又自动开机,从关机到开机间隔时间未测量过,很长,至少半小时以上。开始先后怀疑遥控器、机顶盒的毛病,但取出遥控器电池、拔除机顶盒电源,毛病依旧。上网查阅,大都说是电视机是用遥控器关机的情况下发生的,而我的是电视机电源手动关闭,不知为什么还会自动开机。请论坛里的朋友帮助找找原因,先谢谢!

网友A:
断开AC220V电源不就行了
可能是内部待机电源受到外部干扰,引起的误动作
就是电视机电路板元件故障,要维修了

网友B:
电视机的型号是什么?先检查电源开关!有可能电源开关坏,按关闭时只是暂时切断,等一段时间后,复位弹簧又把自锁开关顶到接通的位置,如果你不按电源开关,用遥控关机,是不是也有这情况?如果不发生,那换了电源开关应该就好了。

网友C:
前几天新闻爆料有个人家的电视也是这样的,而且还自动跳台!

楼主:
谢谢几位朋友的回复!电视机的遥控关机也不能用了,根本无反应,看来是电路板的问题了。

网友D:
可能是主板出问题了,请注意检修

网友E:
断开电源看来

网友F:
不看电视就拔掉电源

网友G:
前几天新闻里有一家人的电视机总出现哈哈哈大笑声音,

网友H:
有可能是按键漏电造成的。

网友I:
电源抗干扰能力下降,重点查滤波电容,(靠近散热片的),还有就是那些小电容,高频滤波用的,不确定的可以用代换法试试

网友I:
貌似这个问题不应该在这个板块发帖吧?

网友J:
将电视机遥控器电池、机顶盒电池都取下、电视只不连接任何信号源、将电视外壳拆开,将电视机按键主板排线拔下,在观察电视是否还出现此故障。

网友K:
试试把红外遥控的接收窗用黑胶布遮挡起来。

网友L:
按键可能漏电了

网友M:
应该是电视内部有干扰吧

网友N:
應該是電源控制部分出故障了,過段時間就誤動作,我家娃的學習機就這樣,大晚上無故開機,嚇死人的,最後判斷主板有問題退廠家返修,換了塊主板就好了

网友O:
应该是主板内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