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 STM32 isp烧录 为什么烧录不进去

楼主(2019-06-29):
用的 ch340模块

网友A:
从你的烧录界面来看是想通过串口下载固件?STM32要从串口下载需要调整好boot0 boot1这两个脚接高电平或者低电平,再上电,才能进入bootloader模式再下载。
不懂你的下载线有没有包含这部分的自动设置电路,一般串口线连接硬件板需要3-4根数据线才能实现
要是没有这部分电路就需要手动调整好了(如果为开发板一般有跳线帽选择那两个脚接高或者接低电平具体看规格书,我忘记了)再重新上电、然后点下载。
另外下载这芯片最好用J-LINK或者ST-LINK,用的是SWD接口,下载速度比串口快很多,还可以仿真调试,
祝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你的烧录界面来看是想通过串口下载固件?STM32要从串口下载需要调整好boot0 boot1这两个脚接高电平或者低 ...

我的板子上只有boot0 没有boot1 boot0一直跳线帽短接的

网友B:
你最下面那个选错了 应该是选DTR低电平复位,PTS高电平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最下面那个选错了 应该是选DTR低电平复位,PTS高电平进

还是不行。。。

网友C:
我也刚弄了个32的开发板,网购的套件自己焊的,我是用的这个软件你可以参考一下

下载软件

下载软件

串口转ISP

串口转ISP

ISP接口

ISP接口

boot0高 boot1低

boot0高 boot1低

开发板

开发板

网友D:
使用串口下载
1、使用串口1
2、boot0拉高,boot1(PB2)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