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keil建立工程文件时没有atmel怎么办

楼主(2019-06-30):
(无正文)

网友A:
1 打开keil mdk,进入Pack nstaller;

2 Pack Installer内,在packs里找到自己的芯片系列,然后install。

如果pack的版本和keil的版本不兼容,则先remove刚才的pack,按如下操作继续:
3 从keil官网上寻找Atmel arm系支持包的历史版本,选择与所用keil匹配的一个版本下载,链接为http://www.keil.com/dd2/Pack/

4 进入刚才的Pack Installer,点file->import,导入刚才下载的pack。
ps:不知道哪个版本匹配的话,可以remove后多试几次。

网友B:
新建以后会有选择芯片类型,里面是有Atmel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