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实现电子温度计

楼主(2019-06-30):
功能:用单片机实现电子温度计,测温范围:-55~125  并提供低温高温报警,报警温度可设定

元器件:89s52单片机,DS18B20,12M晶振,10us电容,四联共阴数码管各一个.9015三极管两个,红绿发光二极管各一个,30p电容两个,

按钮四个.电阻若干(见原理图)

供电:5V.(可采用7805实现更高电压供电)

按钮说明:按钮一(与p1.0相连),按一次进入报警设定,第二次推出设定

按钮二(与p1.1相连),设定是菜单切换

按钮三(与p1.2相连),减设定

按钮四(与p1.3相连),加设定

功用:经适当改装,可用于各种需要控制温度的场合,比如空调的温度控制,锅炉的控制等...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absacc.h"

unsigned char code tab[]={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40};           //共阴 (cc)

sbit DQ=0xb7;        //c51与DS18B20通信口
sbit P07=0x87;        //小数点
sbit RED=0x97;          //高温报警灯
sbit GREEN=0x96;  //低温报警灯
sbit SET=0x90;          //以下按钮设置
sbit NEXT=0x91;
sbit REDUCE=0x92;
sbit ADD=0x93;

unsigned char tempL=0;        //温度低八位
unsigned char tempH=0;         //温度高八位
float temperature;         //显示温度值
float temperatureH=35,temperatureL=0;  //报警温度
int tH=1,tL=1;//报警状态,1为关闭
int m,k=1,l,keyon,keytype,out=0;//设置报警温度时使用的中间变量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
  unsigned int n;
  n=0;
  while(n<time) n++;
  return;
}

void display(float k)         //显示温度
{
  if(k>=0)                //正温度显示
  {
    P2=0xf7;
    P0=tab[(int)(k/100)];
    delay(260);
    P0=0x00;
  }
  else                        //负温度显示负号
  {
    k=-k;
        P2=0xf7;
        P0=0x40;
        delay(260);
        P0=0x00;
  }

  P2=0xfb;                  //温度十位显示  有错误 少了个%100
  P0=tab[(((int)k)%100)/10];
  delay(260);
  P0=0x00;

  P2=0xfd;                 //温度个位显示
  P0=tab[((int)k)%10];
  P07=1;
  delay(260);
  P0=0x00;

  P2=0xfe;                   //温度一位小数显示
  P0=tab[((int)(k*10))%10];
  delay(260);
  P0=0x00;

}

Init_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x=0;
  DQ=1;
  delay(8);
  DQ=0;
  delay(85);
  DQ=1;
  delay(14);
  x=DQ;

  delay(20);
}

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0;
  for (i=8;i>0;i--)
  {
    DQ=1;
        delay(1);
        DQ=0;
        dat>>=1;
        DQ=1;
        if(DQ) dat|=0x80;
        delay(4);
  }
  return(dat);
}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i>0;i--)
  {
    DQ=0;
        DQ=dat&0x01;
        delay(5);
        DQ=1;
        dat>>=1;
  }
  delay(4);
}
ConversionTemperature()
{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WriteOneChar(0x44);
  delay(20);
}

ReadTemperature(void)
{
  char ctempL,ctempH;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WriteOneChar(0xbe);

  tempL=ReadOneChar();
  tempH=ReadOneChar();

  if(tempH<0xf8) //温度是否小于零
    temperature=((tempH*256)+tempL)* 0.0625;//大于零
  else
    {
          ctempL=tempL;
      ctempH=tempH;
          temperature=(((~ctempH)*256)+(~ctempL)+1)* 0.0625;
          temperature=-temperature;
        }

  //delay(200);
  //return(temperature);
}

///////////////////////////报警设置显示/////////////////////////

void Display2()
{ ///////////////////高温报警显示////////////////////
  if(m==0||m==1)
   {
     P2=0xf7;
     P0=0x76;
     delay(70);
     P0=0x00;
            if(m==0&&k==-1) delay(70);
     else
           {
              if(tH==1)
                    {
                           P2=0xfb;
               P0=0x71;
               delay(70);
               P0=0x00;
                        }
                  else
                    {
                       P2=0xfb;
               P0=0x3f;
               delay(70);
               P0=0x00;
                    }
           }
         if(m==1&&k==-1) delay(100);
     else
           {
              if(temperatureH>=0)
                    {
                           P2=0xfd;
               P0=tab[(int)(temperatureH/10)];
               delay(70);
               P0=0x00;
                           P2=0xfe;
               P0=tab[(int)(temperatureH)%10];
               delay(70);
               P0=0x00;
                         }
                  else
                    {
                       P2=0xfd;
               P0=0x40;                        //////显示负号
               delay(70);
               P0=0x00;
                           P2=0xfe;
               P0=tab[(int)(-temperatureH)%10];
               delay(70);
               P0=0x00;
                    }

           }
    }
  //////////////////////////////////////////////////
  ///////////////////低温报警显示//////////////////
  else if(m==2||m==3)
   {
     P2=0xf7;
     P0=0x38;
     delay(70);
     P0=0x00;
            if(m==2&&k==-1) delay(70);
     else
           {
              if(tL==1)
                    {
                           P2=0xfb;
               P0=0x71;
               delay(70);
               P0=0x00;
                        }
                  else
                    {
                       P2=0xfb;
               P0=0x3f;
               delay(70);
               P0=0x00;
                    }
           }
         if(m==3&&k==-1) delay(100);
     else
           {
              if(temperatureL>=0)
                    {
                           P2=0xfd;
               P0=tab[(int)(temperatureL/10)];
               delay(70);
               P0=0x00;
                           P2=0xfe;
               P0=tab[(int)(temperatureL)%10];
               delay(70);
               P0=0x00;
                         }
                  else
                    {
                       P2=0xfd;
               P0=0x40;                         ////显示负号
               delay(70);
               P0=0x00;
                           P2=0xfe;
               P0=tab[(int)(-temperatureL)%10];
               delay(70);
               P0=0x00;
                    }

           }
   }
  ///////////////////////////////////////////////////////
  if(l==200){k=-k;l=0;}
  l++;
}
/////////////////////////////报警设置显示结束///////////////////////////////////

////////////////////////////////报警设置/////////////////////////////////////////
void seting()
{
   if(SET==1&&NEXT==1&&REDUCE==1&&ADD==1);          //无键盘按下
   else                                                 /////有键盘按下时
    {
          keyon=1;
          if(SET==0)keytype=0;
          if(NEXT==0)keytype=1;
          if(REDUCE==0)keytype=2;
          if(ADD==0)keytype=3;
        }
   if(keyon==1&&SET==1&&NEXT==1&&REDUCE==1&&ADD==1)                 //键盘松开后判断键盘状态
    {
          if(keytype==1)////////////////菜单下翻
            {
                  if(m>=3)m=0;
              else m++;
                 }
          if(keytype==2)        ////////////////加操作
            {
                  if(m==0)tH=-tH;
                  if(m==1)
                    {
                          if(temperatureH>(temperatureL+1)) temperatureH--;
                          else temperatureH=99;
                        }
                  if(m==2)tL=-tL;
                  if(m==3)
                    {
                          if(temperatureL>-9) temperatureL--;
                          else temperatureL=(temperatureH-1);
                        }
                }
          if(keytype==3)                 ////////////////减操作
            {
                  if(m==0)tH=-tH;
                  if(m==1)
                    {
                          if(temperatureH<99) temperatureH++;
                          else temperatureH=(temperatureL+1);
                        }
                  if(m==2)tL=-tL;
                  if(m==3)
                    {
                          if(temperatureL<(temperatureH-1)) temperatureL++;
                          else temperatureL=-9;
                        }
                }
          if(keytype==0)                          ///////////跳出温度设置
            {
              keyon=0;
              keytype=4;
                  out=1;
                }
          keyon=0;
          keytype=4;
        }
}
/////////////////////////////报警设置结束/////////////////////////////////////////
void main()
{
  P1=0XFF;
  while(1)
  {
    ConversionTemperature();//温度转换
          display(temperature);//显示温度
        if(SET==0)        /////////////////////////进入报警温度设定
          {
            out=0;
            delay(300);
                while(SET==0);
                m=0;
                l=0;
                keyon=0;
                keytype=4;
                while(1)
                  {
                    Display2();
                        seting();
                        if (out==1)break;
                  }
                delay(200);
                while(SET==0);
          }
        if(tH==1)RED=1;
        else if(tH==-1&&temperature>=temperatureH) RED=0;  //////满足条件是开启高温报警
        else if(temperature<(temperatureH-0.2))RED=1;
        if(tL==1)GREEN=1;
        if(tL==-1&&temperature<=temperatureL) GREEN=0;//////满足条件时开启低温报警
        else if(temperature>(temperatureL+0.2)) GREEN=1;
        ReadTemperature();//读取温度
        display(temperature);//显示温度
  }
}

作者:weixin_34194087
来源:CSDN
原文:https://blog.csdn.net/weixin_34194087/article/details/87296694
版权声明:本文为博主原创文章,转载请附上博文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