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老版本的Altium Designer用什么版本?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07-01):
我现在用的是AD17,之前用过AD10

网友B:
Altium Designer差别不大,你能找到什么版本就用什么版本,AD9,AD13等都可以。

网友C:
老版本需要多早以前的版本;
我们这边用的比较多的是AD6和AD9

网友D:
AD10好用些,高版本敷铜方式改了

网友E:
老版本的话,一般是AD7吧

网友F:
用的ad16,感觉比较稳定,自动保存功能很好

网友G:
我一直用AD09

网友H:
建议AD16,我用过最稳定的一个

网友I:
应该都差不多  我用的AD17

网友J:
开始用的ad16

网友K:
我用的DXP10

网友L:
AD10基本上就是一个过去时代的主流,因为很多老文件的AD都是AD10版本的,现在AD15也快老了

网友M:
我现在还在用AD6.9,我觉得稳定好用

网友N:
AD6.9老用户

网友O:
AD09,  AD10

网友P:
Altium Designer 6.3 和 Altium Designer 6.9 都差不多, 差别不大

网友Q:
一直用AD14,但是也安装了最新的AD19

网友R:
AD16比较建议

网友S:
AD16好用一点吧

网友T(2020-07-16):
老版本好的话用09,很多不稳定的

网友U:
我用的AD14

网友V:
我用的是ad17,看你自己的情况吧,如果没有人带的话,就百度一下,ad的教程看看哪个版本多就用哪个版本。有人带的学习的话,建议跟他用同款的EDA软件。我师傅用的是Protel 99 SE,我自己找的ad教程学的。工具是给人使用的,我们要的是经验的积累。

网友W:
很老的就一般AD9和AD10吧

网友P:
我认为AD6是一个很好的版本。 有人可能会认为AD9很好。

网友X:
一直用protel99,一个画PCB工具而己,再怎么纠结他一样做你想做的任何板子

网友Y:
6.9体积小 运行块点

网友Z:
14版本在用

网友AA(2020-09-11):
一般采用AD09

网友AB:
AD9比较容易找到可以用的

网友AC:
AD09 学生时代我们学的就是这个基础版本

网友AD:
我看里面回答参差不齐,我个人认为AD09版本应该是最稳定的,目前我还是用这个版本;不知道是不是和大家的意见是否统一

网友AE:
我一直用AD10

网友AF:
AD6.9版本是比较老的

网友AG:
我现在用AD20.02

网友AH:
AD9和AD10都可以

网友AI:
AD10多一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