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矩阵按键IO口充放电的问题

楼主(2019-06-30):
请问大佬,,用51单片机做矩阵按键的时候io口需要充放电?要的话需要多久,为什么?

网友A:
矩阵键盘充放电没见过也没听过,你什么电路矩阵有充放电的发出来看看

网友B:
没有作为矩阵按键的IO口需要充放电这一说法。

网友C:
用51单片机做矩阵按键的时候io口不需要充放电。通过电阻接高电平,按键一端接IO,一端接地就行了。软件里可以用键反转判断。建议看看何立民 孙含芳 徐爱卿老先生的书,

网友D:
有些电路可能有防抖电容,但是不影响按键判断

网友E:
检测电平变化,不需要充放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矩阵键盘充放电没见过也没听过,你什么电路矩阵有充放电的发出来看看
  就是普通矩阵按键,,不过有预留电容位置,,但为了省这些电容,组长是说为了端口输出稳定,要加这些充放电,PCB按键走线也会影响到按键,有时还要调充放电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作为矩阵按键的IO口需要充放电这一说法。

就是普通矩阵按键,,不过有预留电容位置,,但为了省这些电容,组长是说为了端口输出稳定,要加这些充放电,PCB按键走线也会影响到按键,有时还要调充放电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些电路可能有防抖电容,但是不影响按键判断

就是普通矩阵按键,,是有预留电容位置,,但为了省这些电容,组长是说为了端口输出稳定,要加这些充放电,PCB按键走线也会影响到按键,有时还要调充放电时间,,因为有些客户自己画的PCB走线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51单片机做矩阵按键的时候io口不需要充放电。通过电阻接高电平,按键一端接IO,一端接地就行了。软件里可 ...

我看过那个程序有充放电的矩阵程序是高电平触发(单片机内部勾选下拉),,我们51的话,,我用的是STC8,,我设置上啦电阻,,直接通过一个按键到地,,,,这样我感觉是可以,但就是不知道要不要设置端口重放电这一步

楼主:
有用51做过矩阵的成功的方案或者项目,,然后矩阵扫描没有加充放电,,就是平时普通的做法???因为之前看过那个有重放电的程序是高电平触发,,但STC8的话就直接内部设置上拉,,低电平触发,不知道需不需要同样要做充放电,,

网友A:
你这一说就明白了点,是采用硬件消抖方法,就不需要软件消抖了,那是应该有调节充放电时间,不过我现在接触的是软件消抖,是不需要电容电阻消抖的了。

楼主:
因为是玩具IC,生产了程序就不能改了,所以会预留电容防止客户自己画板走线不好导致充放电时间不够,,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款单片机的特性,不知道怕端口输出不稳定所以加了充放电这一步,,请问你平时就普通的延时消抖然后扫描??我查了好像也没见过别人的按键有重放电这一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