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832的MCU驱动程序及pdf中文资料

楼主:
一些9832的学习资料供大家学习

在写频率/相位寄存器时,前4位用来判断哪一个目标寄存器,紧接着的4位用来放目标寄存器地址,而低8位所放的则是写入寄存器的数据。

#include "ad9832.h"

#define AD_RESET 0xd000

#define AD_Fre0_LLSBs 0x3000
#define AD_Fre0_HLSBs 0x2100
#define AD_Fre0_LMSBs 0x3200
#define AD_Fre0_HMSBs 0x2300

#define AD_Fre1_LLSBs 0x3400
#define AD_Fre1_HLSBs 0x2500
#define AD_Fre1_LMSBs 0x3600
#define AD_Fre1_HMSBs 0x2700

#define AD_PHA0_LSBs 0x1800
#define AD_PHA0_MSBs 0x0900
#define AD_Set_FSelect 0x9000
#define AD_RegGroup 0x6000
#define AD_start 0xc000

void ad9832_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使能PA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A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                                                             //PB.5 输出高
}

//向AD9832写入16bit数据
void byte_shift(unsigned int data_16)
{
        u8 i;
  unsigned int temp;
        ad9832_fsync=1;
        ad9832_sclk=1;
        delay_us(5);
        ad9832_fsync=0;
        delay_us(5);
        for(i=0;i<16;i++)
        {
          ad9832_sdata=(data_16&0x8000)>>15;
          data_16<<=1;

          ad9832_sclk=0;
                delay_us(5);
                ad9832_sclk=1;
                delay_us(5);
        }
        ad9832_fsync=1;
        delay_us(5);
}

void ad9832_init(void)
{
  byte_shift(0xf800);        //清除设置,复位

        byte_shift(0x8000);        //频率输出选用 对应引脚而不是寄存器值
  //phase                    //相位寄存器设定
  //0001 1000 phase0 LSBS
  //0000 1001 phase0 MSBS
  //0001 1010 phase1 LSBS
  //0000 1011 phase1 MSBS
  //0001 1100 phase2 LSBS
  //0000 1101 phase2 MSBS
  //0001 1110 phase3 LSBS
  //0000 1111 phase3 MSBS
//  byte_shift(0x1800);
//  byte_shift(0x0900);
//  byte_shift(0x1a00);
//  byte_shift(0x0b00);
//  byte_shift(0x1c00);
//  byte_shift(0x0d00);
//  byte_shift(0x1e00);
//  byte_shift(0x0f00);

  byte_shift(0xc000);
}

//设置 频率寄存器参数
void ad9832_fre_config(float freq0,float freq1)
{
  u32 FREQ_REG0,FREQ_REG1;

        freq0/=8000000;
        freq0*=65536.0;
        freq0*=65536.0;
        freq1/=8000000;
        freq1*=65536.0;
        freq1*=65536.0;

        FREQ_REG0=(u32)(freq0+0.5);
  FREQ_REG1=(u32)(freq1+0.5);

        byte_shift(0xf800);
//        byte_shift(0x9000);

        byte_shift((u16)(AD_Fre0_LLSBs|(FREQ_REG0&0x00ff)));
  byte_shift((u16)(AD_Fre0_HLSBs|(FREQ_REG0>>8&0x00ff)));
        byte_shift((u16)(AD_Fre0_LMSBs|(FREQ_REG0>>16&0x00ff)));
        byte_shift((u16)(AD_Fre0_HMSBs|(FREQ_REG0>>24&0x00ff)));

        byte_shift((u16)(AD_Fre1_LLSBs|(FREQ_REG1&0x00ff)));
        byte_shift((u16)(AD_Fre1_HLSBs|(FREQ_REG1>>8&0x00ff)));
        byte_shift((u16)(AD_Fre1_LMSBs|(FREQ_REG1>>16&0x00ff)));
        byte_shift((u16)(AD_Fre1_HMSBs|(FREQ_REG1>>24&0x00ff)));

//        byte_shift(0x1800);
//        byte_shift(0x0900);
//        byte_shift(0x6000);
        byte_shift(0x8000);
        byte_shift(0xc000);
//        byte_shift(AD_PHA0_MSBs);
}

网友A(2021-08-12):
感谢楼主!帮大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