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萨RL78/G13单片机风力摇摆控制系统程序设计

楼主(2019-06-30):
风力摇摆控制系统源代码

/***********************************************************************************************************************
* File Name    : r_main.c
* Version      : CodeGenerator for RL78/G13 V2.00.00.07 [22 Feb 2013]
* Device(s)    : R5F100LG
* Tool-Chain   : CA78K0R
* Description  : This file implements main function.
* Creation Date: 2015/8/15
***********************************************************************************************************************/

/***********************************************************************************************************************
Pragma directive
***********************************************************************************************************************/
/* Start user code for pragma. Do not edit comment generated here */
/* End user code. Do not edit comment generated here */

/***********************************************************************************************************************
Includes
***********************************************************************************************************************/
#include "r_cg_macrodriver.h"
#include "r_cg_cgc.h"
#include "r_cg_port.h"
#include "r_cg_serial.h"
#include "r_cg_timer.h"
#include "r_cg_pclbuz.h"
/* Start user code for include. Do not edit comment generated here */
#include "r_cg_KeyScan.h"
#include "r_cg_lc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pid.h"
/* End user code. Do not edit comment generated here */
#include "r_cg_userdefine.h"

/***********************************************************************************************************************
Global variables and functions
***********************************************************************************************************************/
/* Start user code for global. Do not edit comment generated here */
#define  ZHENG_1   P5.0 //电机各信号线定义
#define  FAN_1     P5.1
#define  ZHENG_2   P5.2
#define  FAN_2     P5.3
#define  ZHENG_3   P5.4
#define  FAN_3     P5.5
#define  ZHENG_4   P6.0
#define  FAN_4     P6.1
#define  PWM_1           TDR06
#define  PWM_2           TDR07
#define  PWM_3           TDR04
#define  PWM_4           TDR05

int nRight_x;
int nRight_y;
float  x_angle,y_angle,x_anglespeed,y_anglespeed,y_anglejiasu;

int expect_x_angle=0;
int expect_y_angle=0;

float  k_angle=1.8;     //4__ 3.0 0.5
float  k_angle_dot=0.13;
float  k_angle_jiasu=1;
float  k;
float  k_angle_dot_x,x_anglejiasu=1;
unsigned int  set_angle;
extern double Acceleration[3]; //加速度
extern double AngularAcceleration[3]; //速度
extern double Angle[3];//角度
extern volatile unsigned char  num_keyboard;
unsigned char key_1,key_2,key_3,key_4,key_5,key_6,key_7,key_8,key_9;
void MotorSpeedOut_x(int i);
void MotorSpeedOut_y(int i);
void CarAngleAdjust_x(void);
void CarAngleAdjust_y(void);
extern void BUZZ(void);
void CarAngleAdjust_y_2(void);
void CarAngleAdjust_x_2(void);
/* End user code. Do not edit comment generated here */
void R_MAIN_UserInit(void);

/***********************************************************************************************************************
* Function Name: main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implements main function.
* Arguments    : None
* Return Value : None
***********************************************************************************************************************/
void main(void)
{
    R_MAIN_UserInit();
    /* Start user code. Do not edit comment generated here */
    lcd_init();
    R_UART0_Start();
    while (1U)
{         lcd_display(0,"                "
                           "    Welcome     ");
                       BUZZ();
                       BUZZ();
                       BUZZ();
            while(Keyboard_scan()!=11);
                        BUZZ();
        while(Keyboard_scan()==11);
         lcd_display(0,"please set mode "
                           "      _____     ");
        while(Keyboard_scan()>16||Keyboard_scan()<1);
                        BUZZ();
                     key_1=num_keyboard;
        while(Keyboard_scan()!=0);

        lcd_write_number(24,key_1);
        while(Keyboard_scan()!=11);
                        BUZZ();
        while(Keyboard_scan()==11);
        if(key_1==1)
        {         lcd_display(0,"     starting   "
                                   "      __1__     ");
             R_TAU0_Channel0_Start();
             k_angle=0.65;     //4__ 3.0 0.5
             k_angle_dot=0.06;
             k_angle_jiasu=8.0;

                  PWM_3=23100;
                  while(Angle[1]>-8.5);
                  PWM_3=0;
                  while(Keyboard_scan()!=12)
                 {
                  expect_y_angle=-8;
                  y_angle=Angle[1];
                  y_anglespeed=AngularAcceleration[1];
                  y_anglejiasu=Acceleration[1];
                  CarAngleAdjust_y_2();
                 }
                 R_TAU0_Channel0_Stop();

        }
        else if(key_1==2)
        {         lcd_display(0,"     set cent   "
                                   "        __CM    ");
                while(Keyboard_scan()>6||Keyboard_scan()<3);
                BUZZ();
                key_2=num_keyboard;
                while(Keyboard_scan()!=0);
                lcd_write_number(24,key_2);
                while(Keyboard_scan()>10||Keyboard_scan()<1);
                BUZZ();
                key_3=num_keyboard;
                if(key_3==10){key_3=0;}
                while(Keyboard_scan()!=0);
                lcd_write_number(25,key_3);
                while(Keyboard_scan()!=11);
                BUZZ();
                while(Keyboard_scan()==11);
                lcd_display(0,"      set  K    "
                                  "       40_._     ");
                while(Keyboard_scan()>10||Keyboard_scan()<1);
                BUZZ();
                key_5=num_keyboard;
                if(key_5==10){key_5=0;}
                while(Keyboard_scan()!=0);
                lcd_write_number(25,key_5);
                while(Keyboard_scan()>10||Keyboard_scan()<1);
                BUZZ();
                key_6=num_keyboard;
                if(key_6==10){key_6=0;}
                while(Keyboard_scan()!=0);
                lcd_write_number(27,key_6);
                k=400+key_5+key_6*0.1;
                while(Keyboard_scan()!=11);
                BUZZ();
                while(Keyboard_scan()==11);
                lcd_display(0,"     starting   "
                                  "      __2__     ");
            /*********************2*********************/
             key_4=key_2*10+key_3;
             R_TAU0_Channel0_Start();
             k_angle=0.65;     //4__ 3.0 0.5
             k_angle_dot=0.0001*key_4*key_4-0.013*key_4+0.48;
             k_angle_jiasu=8.0;

                //  PWM_3=12000; //30
                  //  PWM_3=14400;// 35
                //  PWM_3=16000;// 40
                //PWM_3=17200;// 45
                // PWM_3=20400;//50
                 //PWM_3 = 22000;// 55
                // PWM_3=23500;  //60

                  PWM_3=k*key_4-121;
                  while(Angle[1]>-8.5);
                  PWM_3=0;
                  while(Keyboard_scan()!=12)
                 {
                  expect_y_angle=-8;
                  y_angle=Angle[1];
                  y_anglespeed=AngularAcceleration[1];
                  y_anglejiasu=Acceleration[1];
                  CarAngleAdjust_y_2();
                 }
                 R_TAU0_Channel0_Stop();

        }
        else if(key_1==3)
{
                lcd_display(0,"    set  angle   "
                                  "       __0       ");
                while(Keyboard_scan()!=1 &&Keyboard_scan()!=10);
                BUZZ();
                key_7=num_keyboard;
                if(key_7==10){key_7=0;}
                while(Keyboard_scan()!=0);
                lcd_write_number(24,key_7);
                while(Keyboard_scan()>8||Keyboard_scan()<1 && Keyboard_scan()!=10);
                BUZZ();
                key_8=num_keyboard;
                while(Keyboard_scan()!=0);
                if(key_8==10){key_8=0;}
                lcd_write_number(25,key_8);
                while(Keyboard_scan()!=11);
                BUZZ();
                while(Keyboard_scan()==11);
                set_angle=key_7*100+key_8*10;
                 lcd_display(0,"     starting   "
                                   "      __3__     ");
     /*******************3******************************/
             R_TAU0_Channel0_Start();
             if(set_angle<45)
        {
             k_angle=0.65;
             k_angle_dot=0.24; //1
             k_angle_jiasu=8.0;
             k_angle_dot_x=-0.0042*(float)set_angle+0.41; //2
             PWM_3=12000;
             PWM_1=185.9*set_angle+1328; //3
             while(Angle[1]>-5.5);
             PWM_3=0;
             PWM_1=0;
             while(Keyboard_scan()!=12)
             {
                  expect_y_angle=-8;
                  expect_x_angle=-8;
                  y_angle=Angle[1];
                  y_anglespeed=AngularAcceleration[1];
                  y_anglejiasu=Acceleration[1];
                  x_angle=Angle[0];
                  x_anglespeed=AngularAcceleration[0];
                  x_anglejiasu=Acceleration[0];
                  CarAngleAdjust_y_2();
                  CarAngleAdjust_x_2();
                 }
             }
             else if (set_angle>45 && set_angle<91)
             {
             set_angle=90-set_angle;
             k_angle=0.65;
             k_angle_dot=0.185; //1
             k_angle_jiasu=8.0;
             k_angle_dot_x=-0.0042*(float)set_angle+0.41; //2
             PWM_3=194*set_angle+4388;
             PWM_1=12000; //3
             while(Angle[0]>-5.5);
             PWM_3=0;
             PWM_1=0;
             while(Keyboard_scan()!=12)
             {
                  expect_y_angle=-8;
                  expect_x_angle=-8;
                  y_angle=Angle[1];
                  y_anglespeed=AngularAcceleration[1];
                  y_anglejiasu=Acceleration[1];
                  x_angle=Angle[0];
                  x_anglespeed=AngularAcceleration[0];
                  x_anglejiasu=Acceleration[0];
                  CarAngleAdjust_y_2();
                  CarAngleAdjust_x_2();
                 }
             }

             else if (set_angle>90&&set_angle<180)
{
             set_angle=180-set_angle;
             if(set_angle<45)
             {
             k_angle=0.65;
             k_angle_dot=0.185; //1
             k_angle_jiasu=8.0;
             k_angle_dot_x=-0.0042*(float)set_angle+0.41; //2
             PWM_1=192*set_angle+4388;
             PWM_4=12000; //3
             while(Angle[1]<4.5);
             PWM_1=0;
             PWM_4=0;
             while(Keyboard_scan()!=12)
             {
                  expect_y_angle=8;
                  expect_x_angle=8;
                  y_angle=Angle[1];
                  y_anglespeed=AngularAcceleration[1];
                  y_anglejiasu=Acceleration[1];
                  x_angle=Angle[0];
                  x_anglespeed=AngularAcceleration[0];
                  x_anglejiasu=Acceleration[0];
                  CarAngleAdjust_y_2();
                  CarAngleAdjust_x_2();
              }
              }

             else if (set_angle>45 && set_angle<91)
             {
             set_angle=90-set_angle;
             k_angle=0.65;
             k_angle_dot=0.185; //1
             k_angle_jiasu=8.0;
             k_angle_dot_x=-0.0042*(float)set_angle+0.41; //2
             PWM_4=194*set_angle+4388;
             PWM_1=12000; //3
             while(Angle[1]<5.5);
             PWM_4=0;
             PWM_1=0;
             while(Keyboard_scan()!=12)
             {
                  expect_y_angle=8;
                  expect_x_angle=8;
                  y_angle=Angle[1];
                  y_anglespeed=AngularAcceleration[1];
                  y_anglejiasu=Acceleration[1];
                  x_angle=Angle[0];
                  x_anglespeed=AngularAcceleration[0];
                  x_anglejiasu=Acceleration[0];
                  CarAngleAdjust_y_2();
                  CarAngleAdjust_x_2();
                 }

             }

}
                 R_TAU0_Channel0_Stop();

}
        else if(key_1==4)
        {
        lcd_display(0,"     starting   "
                          "      __4__     ");
        R_TAU0_Channel0_Start();
        expect_x_angle=0;
        expect_y_angle=0;
        k_angle=1.8;     //4__ 3.0 0.5
        k_angle_dot=0.125;
                      while(Keyboard_scan()!=12)
                      {
                        y_angle=AngularAcceleration[1];
                        x_angle=AngularAcceleration[0];
                        y_anglespeed=Acceleration[1];
                        x_anglespeed=Acceleration[0];
                        CarAngleAdjust_x();
                        CarAngleAdjust_y();
                      }

        }

        else if(key_1==13)
        {
                unsigned char write_data[10];
        lcd_display(0,"x:              "
                          "y:              ");

                      while(Keyboard_scan()!=12)
                      {
                        sprintf(write_data,"%6.3f",Angle[0]);
                        lcd_display(3,write_data);
                        Delay_ms(100);
                        sprintf(write_data,"%6.3f",Angle[1]);
                        lcd_display(19,write_data);
                        Delay_ms(100);
                      }

        }
}
}

    /* End user code. Do not edit comment generated here */

/***********************************************************************************************************************
* Function Name: R_MAIN_UserInit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adds user code before implementing main function.
* Arguments    : None
* Return Value : None
***********************************************************************************************************************/
void R_MAIN_UserInit(void)
{
    /* Start user code. Do not edit comment generated here */
    EI();
    /* End user code. Do not edit comment generated here */
}

/* Start user code for adding. Do not edit comment generated here */
void CarAngleAdjust_x(void)
{
  int PWM_Right;                 //风扇输出PWM的值
  int nSpeed_balance;                         //PWM控制变量
  int nP, nD;                                         //PD控制量
  nP = (int)(expect_x_angle-x_angle)*k_angle;         //倾角,滤波后,相当于比例环节        ,转化成PWM脉宽调制的直接控制量
  nD = (int)x_anglespeed*k_angle_dot;         //角速度 ,角速度归一化,相当于微分环节,转化成PWM脉宽调制的直接控制量
  nSpeed_balance = nD + nP;                 //实时角度+实时角速度,作为控制输入量

// if(nSpeed > MOTOR_SPEED_SET_MAX) nSpeed = MOTOR_SPEED_SET_MAX; //这个控制量输出饱和保护,防止过大
// else if(nSpeed < MOTOR_SPEED_SET_MIN) nSpeed = MOTOR_SPEED_SET_MIN;//防止过小
  PWM_Right = nSpeed_balance ;//+ g_nRightMotorOutSpeed; //+ g_nMotorLeftRightDiff;
  MotorSpeedOut_x(PWM_Right);
}
void CarAngleAdjust_y(void)
{
  int PWM_Right;                 //风扇输出PWM的值
  int nSpeed_balance;                         //PWM控制变量
  int nP, nD;                                         //PD控制量
// if((expect_y_angle-y_angle)<0.5||(expect_y_angle-y_angle)>-0.5)
//        {expect_y_angle=y_angle;}
  nP = (int)(expect_y_angle-y_angle)*k_angle;         //倾角,滤波后,相当于比例环节        ,转化成PWM脉宽调制的直接控制量
  nD = (int)y_anglespeed*k_angle_dot;         //角速度 ,角速度归一化,相当于微分环节,转化成PWM脉宽调制的直接控制量
  nSpeed_balance = nD + nP;                 //实时角度+实时角速度,作为控制输入量

// if(nSpeed > MOTOR_SPEED_SET_MAX) nSpeed = MOTOR_SPEED_SET_MAX; //这个控制量输出饱和保护,防止过大
// else if(nSpeed < MOTOR_SPEED_SET_MIN) nSpeed = MOTOR_SPEED_SET_MIN;//防止过小
  PWM_Right = nSpeed_balance ;//+ g_nRightMotorOutSpeed; //+ g_nMotorLeftRightDiff;
  MotorSpeedOut_y(PWM_Right);
}

void MotorSpeedOut_x(int i)
{ int nRight_x;
  if(nRight_x<0)
  {        PWM_2=0;
        nRight_x=-nRight_x;
        //if(nRight>90)nRight=90;
                PWM_1=nRight_x*320;
                Delay_ms(2);

  }
  else
   {        PWM_1=0;
        nRight_x=nRight_x;
        //if(nRight>90)nRight=90;
        PWM_2=nRight_x*320;
        Delay_ms(2);
   }
}

void MotorSpeedOut_y(int i)
{ int nRight;
   nRight_y=i;

  if(nRight<0)
  {        PWM_4=0;
        nRight_y=-nRight_y;
        //if(nRight>90)nRight=90;
                PWM_3=nRight_y*320;
                Delay_ms(2);

  }
  else
   {        PWM_3=0;
        nRight_y=nRight_y;
        //if(nRight>90)nRight=90;
        PWM_4=nRight_y*320;
        Delay_ms(2);
   }
}

void lcd_display_speed(unsigned char i,unsigned int adc) //数值显示
{
lcd_write_number(i,((adc/10000)%10));
lcd_write_number(i+1,((adc/1000)%10));
lcd_write_number(i+2,((adc/100)%10));
lcd_write_number(i+3,((adc/10)%10));
lcd_write_number(i+4,((adc/1)%10));

}

void CarAngleAdjust_y_2(void)
{
  int PWM_Right;                 //风扇输出PWM的值
  int nSpeed_balance;                         //PWM控制变量
  int nP,nI,nD;                                         //PD控制量
// if((expect_y_angle-y_angle)<0.5||(expect_y_angle-y_angle)>-0.5)
//        {expect_y_angle=y_angle;}
  nP = (int)(expect_y_angle-y_angle)*k_angle;         //倾角,滤波后,相当于比例环节        ,转化成PWM脉宽调制的直接控制量
  nD = (int)y_anglespeed*k_angle_dot;         //角速度 ,角速度归一化,相当于微分环节,转化成PWM脉宽调制的直接控制量
  nI = (int)y_anglejiasu*k_angle_jiasu;
  nSpeed_balance = nD + nP;                 //实时角度+实时角速度,作为控制输入量

// if(nSpeed > MOTOR_SPEED_SET_MAX) nSpeed = MOTOR_SPEED_SET_MAX; //这个控制量输出饱和保护,防止过大
// else if(nSpeed < MOTOR_SPEED_SET_MIN) nSpeed = MOTOR_SPEED_SET_MIN;//防止过小
  PWM_Right = nSpeed_balance ;//+ g_nRightMotorOutSpeed; //+ g_nMotorLeftRightDiff;
  MotorSpeedOut_y(PWM_Right);
}
void CarAngleAdjust_x_2(void)
{
  int PWM_Right;
  int nSpeed_balance;
  int nP,nI,nD;
  nP = (int)(expect_x_angle-x_angle)*k_angle;
  nD = (int)x_anglespeed*k_angle_dot_x;
  nI = (int)x_anglejiasu*k_angle_jiasu;
  nSpeed_balance = nD + nP;
  PWM_Right = nSpeed_balance;
  MotorSpeedOut_x(PWM_Right);
}
/* End user code. Do not edit comment generated he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