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PLINK-STM32F103CBT6 PCB文件+固件

楼主:
#
附件是DAPLINK(STM32F103CBT6)原理图和PCB使用AD14.3.20绘制。
DAPLink是ARM官方开源的一款调试烧录器,以前叫CMSIS DAP,现在改名叫DAPLink,同时在功能上也大大提高了。DAPLINK可以调试arm cortex全系列mcu,所以相比STLINK和jlink这方面更有优势。 官方的维护一直在更新,未来也会扩充更多功能进来。
DAPLINK主要功能:
  • Arm-cortex芯片的调试和烧录(HID)
  • 自带虚拟串口,省去usb转串口(CDC)
  • 拖拽式编程,模拟出u盘,hex或者bin拷贝进行完成烧录(MSC)
  • WEBUSB功能(固件要升级到0250)
DAPLink使用标准的 CMSIS-DAP协议,这就使得所有常用的单片机开发IDE都可以完美的支持,目前支持的开发环境如下:
  • KEIL MDK
  • IAR
  • PyOCD
  • 其他支持CMSIS-DAP协议的软件
u盘拖拽式编程:
通过USB把DAPLink插上电脑以后会识别出来一个U盘(u盘名称不同版本可能会有区别,但是使用是一样的)。把hex或者bin文件拷贝进u盘中,就可以把代码烧录进目标芯片的flash中。这是通过把烧录flash算法嵌入daplink固件中来实现的,所以目前每个DAPLINK固件只能支持一种特定目标芯片进行烧录。如果想实现其他芯片的拖拽功能,可以更换固件。更换固件方法我们会在后面详述。
虚拟串口功能:
DAPLink连接电脑以后也会识别出来一个串口。该串口在不同的操作系统下名称是不同的:在windows下面叫做COM口,可以到设备管理器查看;LINUX系统下是作为一个 /dev/tty 出现的;MAC OS系统识别为/dev/usbmodem。当使用linux或者mac系统时不需要安装任何驱动,win10下也不需要安装,但假如使用win7或者win8需要安装串口驱动。该驱动下载地址如下:
os.mbedcom/media/downloads/drivers/mbedWinSerial_16466.exe
WEBUSB功能:
WebUsb是DAPLINK添加的新功能(请更新到2050及以上版本固件),通过webusb可以在浏览器中识别出来usb设备,意味着可以在浏览器里面轻松烧录和调试代码。Arm也推出dap.js,这是一套针对CMSIS-DAP协议的javascript接口。这样就可以通过nodejs或浏览器轻松使用webusb功能。
开源代码链接:
https://github.com/ARMmbed/DAPLink

1、先用STM32 ST-LINK Utility将BootLoader烧录进去。(stm32f103xb_bl_crc.bin这个文件就是Bootloader)
2、BootLoader烧录完成后用杜邦线将RST与GND短接将DAPLINK连接到电脑上就会出现一个虚拟U盘,将stm32f103xb_stm32f103rb_if_crc.bin直接拖到该U盘即可。

网友A(2023-08-08):
不知有没有成功使用的朋友?

网友B(2022-07-06):
楼主好,请教一下为什么驱动这个地址失效了

网友C:
好东西,找了好久

网友D(2020-11-17):
资源厅不错的啊,不知道和git上的源码是否匹配;
不知道如果我想换强已点的芯片,比如说stm32f4,要怎么改动!

网友E(2020-08-21):
RST在哪里呀

网友F(2020-07-01):
原理图12脚为TX,13脚为RX;PCB12脚为RX,13脚为TX

网友G:
引用 网友H:
GitHub上没有找到原理图

HDK跟SDK不在一个地址

网友I:
谢楼主分享,打算自己搞一版

网友G:
感谢楼主分享,打算自己搞一版

网友J(2020-05-22):
有时间做个,感谢分享

网友K:
相当优秀的宝贝!

网友H(2020-04-10):
GitHub上没有找到原理图

网友L:
听说c8t6也能用,下载下来试一下

网友M:
楼主你好,请问您是按照官方给的编译方法编译的吗?我在执行pip install -r requirements.txt这一步时一直不能通过

网友N:
先关注一下,准备打样去

网友O:
usb转TTL只能下载bootloader吗

网友P(2020-02-24):
这个是 DPA-LINK 最新版本吗? 想问下为啥要四根线啊

网友Q(2019-12-08):
楼主你开源出来的这个版本拖拽下载能用吗

网友R:
引用 网友S:
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你好,我按你的文件打样了pcb,现在有个问题是用你提供的固件,设备管理器里面有一个usb串口和一个webusb:CMSIS DAP设备,同时我的电脑里面会有一个移动磁盘。现在用官方源码编译的固件刷进去,设备管理器里面除了usb串口和webusb之外,会多一个CMSIS DAP v2的设备,但是我的电脑里面不会有移动磁盘。麻烦问下这是固件修改的原因还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R:
谢谢楼主分享,已经打样买器件了

网友T:
厉害啦,准备入坑

网友U:
原理图12脚为TX,13脚为RX;PCB12脚为RX,13脚为TX,实际PCB是正确的

网友V(2019-11-04):
正需要固件 谢谢

网友W:
楼主辛苦,做了一个试试,没有软启动功能,WEBUSB驱动安装不了,请楼主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W:
已高仿完成,软启动不能使用,没有WEBUSB驱动,楼主帮忙看看是那里问题

网友W:
1、SWO可以用;
2、串口还没有使用;
3、软启动功能没有,不知道是不是最新版本的固件;
4、WebUsb无法找到驱动;

网友X(2019-10-05):
收藏了,有空试试

网友Y:
好东西,先收藏着,有时间时做两玩玩

网友Z:
下载了,准备入坑中。

网友AA:
不错,偷个懒,下载来看看

网友AB(2019-09-03):
引用 网友AC:
是不是最新版本0254?

是0254版本的

网友AB:
可以用,但是没法使用虚拟串口

网友AD:
楼主c8t6能用吗

网友AE(2019-07-11):
GITHUB 上生成 IAR 项目, IAR 貌似编译带好多错误, 不知道怎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