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语言左移程序怎么改成右移

楼主(2019-06-30):
m=0x7f;
  k=0;
while(k!=8)
  {
m=_crol_(m,1);这段是左移1位,怎么改成右移

  led_8=m;
  ys(500);
  k++;

网友A:
m=_crol_(m,1);//循环左移1位
m=_cror_(m,1);//循环右移1位

网友B:
m=_cror_(m,1)

网友B:
_crol_ 字符循环左移
_cror_ 字符循环右移
_irol_ 整数循环左移
_iror_ 整数循环右移
_lrol_ 长整数循环左移
_lror_ 长整数循环右移

网友C:
可以通过右移函数_cror_()来实现

网友D:
m=_cror_(m,1);//循环右移1位

网友E:
_cror_是右移

网友F:
m=_cror _(m,1);
和向左移动的区别就是cror:character to rotate left(right)最后一个字母一个是left的首字母 一个是right的首字母

网友G:
m=_cror_(m,1);

网友H:
只是一个字母的区别,就产生相反的结果。

网友I:
这个应该是m=_cror_(m,1); //后面的1表示移一位,前面的cror表示循环右移,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J: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ms(uint);
uchar aa;
void main()
{
aa=0xfe;
//你原来的
while(1)
{
P1=aa;
delayms(500);
aa=_crol_(aa,1);
}
//下面我写的
//右移1位
while(1)
{
P1=aa;
delayms(500);
aa=aa<<1; //右移1位
}
//左移1位
while(1)
{
P1=aa;
delayms(500);
aa=aa>>1; //左移1位
}
//右移8位
while(1)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P1=aa;
delayms(500);
aa=aa>>1;
}
}
}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网友K:
可以改成m=_crol_(m,1);这样可以实现右移一位,希望我的回答对你有帮助

网友L(2020-10-21):
_crol_是左移函数,_cror_是右移函数,

网友M:
使用m = _cror_(m,1),但这将更改代码的输出,这是您想要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