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步机启停速度控制的单片机程序+Proteus仿真图

楼主(2019-07-01):
部分代码如下:
#include <AT89X52.h>
unsigned char code SEGtable[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字符编码
sbit SEKey =  P1 ^ 0;   //启动、暂停和停止按键
sbit INCKey = P1 ^ 4;     //速度增加键
sbit DECKey = P1 ^ 7;     //速度减少键
sbit pauseLED = P3 ^ 0;  //暂停指示灯
sbit stopLED = P3 ^ 7;       //停止指示灯
bit keyFlg;     //按键长按、短按标志位 0为短按 1为长按
unsigned char TimeCounter;     //计数专用
unsigned char KeyDownFlg,set;   //按键专用
unsigned char yansi,key,send,unitsdData,tensdData,num,keynum;
bit keybz;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time)
{
unsigned char x,y;
for(x=time;x>0;x--)
  {
   for(y=110;y>0;y--);
  }
}
//扫描启动、停止、暂停按键
void StartAndStopKeyScan()
{
  if(SEKey == 0)     //键被按下
{
   KeyDownFlg = 1;     //置键按下标志位
   TR0 = 1;       //启动定时器
}

if((SEKey == 1) && (KeyDownFlg == 1))  //判断设置键是否松开
{
    KeyDownFlg = 0;      //清除键标志位
  if(keyFlg == 0)    //如果是短按
  {
    stopLED = 1;
    pauseLED =~pauseLED;
   }
   TR0 = 0;       //关闭定时器
   TimeCounter = 0;         //计数器清零
   keyFlg = 0;      //清除短按、长按标志位
}
}
void SegDisplay(unsigned char tensdData,unsigned char unitsdData)
{
  P0 = SEGtable[tensdData];
   delay(10);
P2 = SEGtable[unitsdData];
   delay(10);
}
void keyscan1()   //具有连加功能的的按键扫描程序
{
if(INCKey==0)       //判断INCKey键是否按下?
  {
   SegDisplay(tensdData,unitsdData);     //延时去抖动
   if(INCKey==0)     //如果真接下就去执行键盘程序
   {
    if(keybz==0)    //判断是否是第一次按下?
      {
       num++;  //值加一
       if(num==100) //判断是否加到100
        {num=0;}//加到100清0
       keybz=1; //第一次进来置标志位
       key--;  //按键次数计数器
       keynum=5; //快加按键次数计数器
       tensdData=num/10; //BCD码转为十进制值
       unitsdData=num%10;
       return;  //不用检测松手直接返回

      }
     else    //如果是第二次按下则执行下面的语句
     {
      if(key==0)  //判断按键次数到100次了吗?
       {
       if(keynum==0) //检测按下时间是否超过加5次的时间
        {
         key=10;  //如果按键持续时间超过加5次的时间则以后每10次执行加工厂操作
         num++;
         if(num==99)
          {
           num=0;
          }
         tensdData=num/10;
         unitsdData=num%10;
         return;
        }
         else  //没有到5次时间则执行下面的语句
          keynum--; //快加计数器减一
          key=100;
          num++;
         if(num==99)
          {
          num=0;
          }
         tensdData=num/10;
         unitsdData=num%10;
         return;

       }
      else   //没有到100次下次再来判断.
       key--;
       return;

     }

   }
   if(INCKey!=0)       //松手后所有的计数器清并置默认值
    {
     keynum=5;
            key=30;
     keybz=0;
     return;      //返回
    }
  }

网友A(2019-12-08):
有没有相关的文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