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正反转的Proteus仿真+代码

楼主:
用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正反转的程序和仿真图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FFW[]={0x01,0x03,0x02,0x06,0x04,0x0c,0x08,0x09};
uchar code REV[]={0x09,0x08,0x0c,0x04,0x06,0x02,0x03,0x01};
sbit S1=P3^0;
sbit S2=P3^1;
sbit S3=P3^2;
void DelayMS(uint ms)
{
        uchar i;
        while(ms--)
        {
                for(i=0;i<120;i++);
  }
}
void SMF(uchar n)
{
        uchar i,j;
        for(i=0;i<5*n;i++)
        {
                for(j=0;j<8;j++)
                {
                        if(S3==0) break;
                        P1=FFW[j];
                        DelayMS(25);
    }
  }
}
void SMR(uchar n)
{
        uchar i,j;
        for(i=0;i<5*n;i++)
        {
                for(j=0;j<8;j++)
                {
                        if(S3==0) break;
                        P1=REV[j];
                        DelayMS(25);
    }
  }
}
void main()
{
        uchar N=3;
        while(1)
        {
                if(S1==0)
                {
                        P0=0xfe;
                        SMF(N);
                        if(S3==0) break;
    }
                else if(S2==0)
                {
                        P0=0xfd;
                        SMR(N);
                        if(S3==0) break;
    }
                else
                {
                        P0=0xfb;
                        P1=0x03;
    }
  }
}

网友A(2019-07-01):
在程序里面设置0和1即可

网友B(2020-05-31):
可以运行出来吗?

网友C(2021-02-27):
防真文件用哪个软件打开?

网友D(2021-12-15):
引用 网友C:
防真文件用哪个软件打开?

priteus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防真文件用哪个软件打开?

proteus,楼主拼错了

网友F(2022-04-06):
大神 如何实现一个单片机控制8个步进电机

网友G(2022-05-20):
仿真加载HEX文件之后,无法运行,请删除或者更换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