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联网智能家居系统 利用标签进行衣物识别 求更好的思路

楼主(2019-07-01):
我想设计一个基于物联网智能家居的一个系统,思路就是利用标签进行衣物识别,通过手机APP来显示,对于这个标签,我有一个疑问 如果用RFID低频标签,似乎需要一个固定的识别器 而不是像手机APP这种移动的识别器,请问一下大佬们有没有什么更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A:
有想法,赞一个。
但目前还无更好的方法。
手机只能识别近场标签,衣服的读取需要更远一点,所以大多用900M左右的标签,目前还不适合手机读取。未来或许手机上会集成900M的RFID读写芯片,那时个就可以实现你的想法了。
建议找任总试试(华为)。

网友B:
手机+蓝牙识别头==>衣服标签

网友C:
RFID其实挺好的了,我之前做智能购物车商品识别系统的时候也用到了RFID,在知网上也能找到相关的文献,楼主可以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RFID其实挺好的了,我之前做智能购物车商品识别系统的时候也用到了RFID,在知网上也能找到相关的文献,楼主 ...

感谢您的回复,那我想请问一下,您当时使用RFID是也使用了标签呢?还是其他的硬件呢?其实我更希望是通过手机APP显示,麻烦您提供一个思路可以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蓝牙识别头==>衣服标签

麻烦问一下,蓝牙识别头是什么,也算是射频标签的一种的吗

网友D:
衣物多半都是叠放 不管用什么方案如果是被动标签都不能区分高低左右 因为太近了 而且你打算怎么弄标签呢 每件衣服都加么 对用户那得多大成本啊 就算不管成本 每件衣服都加一个很麻烦 放在哪 女士夏季衣物都很薄 袜子也加么 一双袜子为单位还是一只为单位 丁字裤怎么加

还有一个问题 你这东西设计出来给谁用 如果是富豪 人家衣服虽然多可有佣人呢 如果是商店 哪个老板会增加这么大物力和人力成本去上这个东西

以前我们给大企业仓库搞过基于无线标签的管理系统 当时就遇到过这些问题 电子标签这种东西在仓储方面反而会增加很多成本 效果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好 性价比不好 娱乐无所谓 商业的话 再考虑考虑比较好

网友E:
在学校做实践有碰到,目前来说,兼顾成本、实用和易实现的,还是RFID 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