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协议框架程序,不过多占用MCU时间

楼主(2019-07-01):
modbus做了03 04 的解析,不过多占用MCU时间,发送接收分时处理,有更新会及时上传

#include <all.h>

unsigned char xdata Modbus_Read_Buffer[256] = 0;  //数据接收缓冲区
unsigned char xdata Modbus_Write_Buffer[256] = 0; //数据寄存器
unsigned char xdata Modbus_Send[256] = 0;//数据发送数组
unsigned char xdata Modbus_CRC[20]= {0};

unsigned int Modbus_Read_Value = 0;        //接收字节计数
unsigned int Modbus_Write_Value = 0;  //发送字节计数
unsigned char Modbus_Read_Complete = 0; //帧接收完成标志位
unsigned int CRC_Reg = 0xffff;
unsigned char CRC_Value = 0;
unsigned int Modbus_CRC_Cecode(unsigned char *puchMsg, unsigned int usDataLen);        //CRC校验
void Modbus_Init();        //帧检测定时器
void Modbus_data_Decode();

void Modbus_Init()//利用定时器2来计算数据帧 定时1MS   30MHz@1ms
{
        AUXR |= 0x04;//定时器2用作定时,不分频
        IE2 |= 0x04;//允许定时器2中断
        T2L = 0xd0;                //设置定时初值
        T2H = 0x8a;                //设置定时初值
        EA = 1;  //开总中断
        AUXR |= 0x10;
}

//****************************************************************************
//函数名:Modbus_CRC_Cecode
//函数作用:用于CRC_16的校验计算
//输入参数1:要计算数据的序列名称
//输入参数2:要计算数据的字节长度
//输出参数:计算好的CRC值,16位数据
//****************************************************************************
unsigned int Modbus_CRC_Cecode(unsigned char *puchMsg, unsigned int usDataLen)
{

         unsigned int i,j,CRC_Reg1,Check1;
         CRC_Reg1 = 0xFFFF;
         for(i=0;i<usDataLen;i++)
         {
                CRC_Reg1 = CRC_Reg1 ^ (unsigned int)*(puchMsg + i);
                for(j=0;j<8;j++)
                {
                        Check1 = CRC_Reg1 & 0x0001;
                        CRC_Reg1 >>= 1;
                        if(Check1==0x0001)
                        {
                                CRC_Reg1 ^= 0xA001;
                        }
                }
         }

         return CRC_Reg1;
}

//****************************************************************************
//函数名:Modbus_03
//函数作用:用来执行MODBUS协议中03码的功能
//输入参数:无
//输出参数:无
//备注:寄存器地址 0X00~0XFF;
//****************************************************************************
void Modbus_03(void)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int CRC = 0;
        P55 = ~P55;//调试板的状态指示灯

        Modbus_Read_Value = 0;//接收数据清零,很重要,根据MODBUS指令放在需要的位置,影响很大
//        for(i = 0; i < 256; i++)//调试用给内部寄存器 赋值   (使用时可以注释)
//        {
//                Modbus_Write_Buffer[i] = i;
//        }

        Modbus_Send[0] = Modbus_Read_Buffer[0];
        Modbus_Send[1] = Modbus_Read_Buffer[1];
        Modbus_Send[2] = (Modbus_Read_Buffer[5] * 2);

         for(i = 3; i < (Modbus_Send[2]+3); i++)
        {

                Modbus_Send[i] = Modbus_Write_Buffer[(i + Modbus_Read_Buffer[3] - 3)];
        }
        CRC = Modbus_CRC_Cecode(Modbus_Send,(Modbus_Send[2]+3));
        Modbus_Send[(Modbus_Send[2] + 3)] = CRC & 0x00ff;
         Modbus_Send[(Modbus_Send[2] + 4)] = CRC >> 8;
         UART_Byte_Value = (Modbus_Send[2] + 5);//启用发送前要设置发送字节长度,每次发送前都要设置
        while(!UART_OFF);//发送数据前检测一下串口是否繁忙
        UART_OFF = 0;//启用发送前要把发送结束标志位清零,每次发送前都要设置
         SBUF = Modbus_Send[0];

         for(i = 0; i < 256; i++)//清空发送缓存区数据
        {
                Modbus_Read_Buffer[i] = 0;;
        }
        Modbus_CRC[0] = 0;
        Modbus_CRC[1] = 0;
}

void Modbus_data_Decode()
{

        if(Modbus_Read_Complete)
        {
                 Modbus_Read_Complete = 0;

                 if((Modbus_CRC[1] == Modbus_Read_Buffer[Modbus_Read_Value-1]) && (Modbus_CRC[0] == Modbus_Read_Buffer[Modbus_Read_Value-2]))

                 {
                         //这里可以开始分析数据 程序进入这里就证明CRC检验已经通过了
                         if(Modbus_Read_Buffer[0] == (unsigned char)MODBUS_ADD)
                         {
                                  switch(Modbus_Read_Buffer[1])
                                 {
                                         case 03: Modbus_03(); break;
                                 }
                         }
                         else
                         {
                                   Modbus_Read_Value = 0;//接收数据清零,很重要,根据MODBUS指令放在需要的位置,影响很大
                         }
                 }

         }
}

/* 串口接收监控,由空闲时间判定帧结束,需在定时中断中调用,ms-定时间隔 */
void UartRxMonitor(unsigned char ms)
{
    static unsigned char cntbkp = 0;
    static unsigned char idletmr = 0;

    if (Modbus_Read_Value > 0)  //接收计数器大于零时,监控总线空闲时间
    {
        if (cntbkp != Modbus_Read_Value)  //接收计数器改变,即刚接收到数据时,清零空闲计时
        {
            cntbkp = Modbus_Read_Value;
            idletmr = 0;
        }
        else                   //接收计数器未改变,即总线空闲时,累积空闲时间
        {
            if (idletmr < 3)  //空闲计时小于3ms时,持续累加
            {
                idletmr += ms;
                if (idletmr >= 3)  //空闲时间达到3ms时,即判定为一帧接收完毕
……………………

网友A(2019-11-28):
9600bps@30MHz?
楼主用的是外接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