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咪头+OLED12864音乐LED频谱制作 附程序

楼主(2019-07-01):
制作过程:
1.准备材料:
stm32f103核心板 1块
OLED12864显示屏 1块(SPI接口)
声音检测传感器 1块 (咪头+放大电路 可以网上买现成的模块,也可根据后文提供的原理图自己做)
2.硬件连接:
(1)OLED连接:
OLED_SCLK   ————  PB7
OLED_SDIN    ————  PB6
OLED_RST     ————  PB5
OLED_RS       ————  PB4
(2)声音检测传感器连接:
直接将模块的输出接到单片机的PA0即可。
OK硬件连接完成!就这么简单!
3.程序下载
接下来将程序下载到单片机即可,音乐频谱就完成了!(别告诉我你连下载程序都不会 滑稽)
程序烧录文件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EjKPvBFbTmYzzh6fSn0U5A 密码:o6uu
程序源码:https://download.csdn.net/download/mc_li/10601743
ps:以上就是简单的音乐频谱制作过程,下面是较为详细的制作过程,提供源码和原理图,有兴趣的同志们可以看看。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include "stm32f1xx_hal.h"
#include "adc.h"
#include "dma.h"
#include "tim.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gpio.h"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include "stm32_dsp.h"
#include "table_fft.h"
#include "math.h"
#include "oled.h"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bg.h"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 Private variables ---------------------------------------------------------*/

/* USER CODE BEGIN PV */
/* Private variables ---------------------------------------------------------*/
#define NPT 256
#define PI2 6.28318530717959
//采样率计算
//分辨率:Fs/NPT
//#define Fs        10000
#define Fs        9984
//取9984能出来整数的分辨率 9984/256 = 39Hz

/* USER CODE END PV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void Error_Handler(void);

/* USER CODE BEGIN PFP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Creat_Single(void);
void GetPowerMag(void);
void Single_Get(void);
void display1(void);
void display2(void);
void Key_Scan(void);
/* USER CODE END PFP */

/* USER CODE BEGIN 0 */
uint32_t adc_buf[NPT]={0};

long lBufInArray[NPT];
long lBufOutArray[NPT/2];
long lBufMagArray[NPT/2];

uint8_t prt = 10;        //量化显示的比例
#define SHOW_NUM 4                                //显示函数的个数
uint8_t display_num = 1;        //控制显示方式的
uint8_t auto_display_flag = 0;        //自动切换显示标志 1:自动切换 0:手动

uint8_t fall_pot[128];        //记录下落点的坐标

/* USER CODE END 0 */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uint16_t i = 0;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DMA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MX_ADC1_Init();
  MX_TIM3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printf("uart test! \r\n");

        /*初始化显示*/
        GUI_Initialize();
        /*设置前景色和背景色 这里用1和0代替*/
        GUI_SetColor(1,0);
        GUI_LoadPic(0,0,(uint8_t *)&gImage_bg,128,64);
        GUI_Exec();
        HAL_Delay(3000);

        //初始化下落点 把下落的点 初始化为最底部显示
        for(i=0;i<128;i++)
                fall_pot[i] = 63;

        /*启动ADC的DMA传输 配合下面定时器来触发ADC转换*/
        HAL_ADC_Start_DMA(&hadc1, adc_buf, NPT);
        /*开启定时器 用溢出事件来触发ADC转换*/
        HAL_TIM_Base_Start(&htim3);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Key_Scan();
  }
  /* USER CODE END 3 */

}

/**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RCC_PeriphCLKInitTypeDef PeriphClkInit;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ses clocks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E;
  RCC_OscInitStruct.HSEState = RCC_HSE_ON;
  RCC_OscInitStruct.HSEPredivValue = RCC_HSE_PREDIV_DIV1;
  RCC_OscInitStruct.HSIState = RCC_HSI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UL = RCC_PLL_MUL9;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ses clock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2)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PeriphClkInit.PeriphClockSelection = RCC_PERIPHCLK_ADC;
  PeriphClkInit.AdcClockSelection = RCC_ADCPCLK2_DIV6;
  if (HAL_RCCEx_PeriphCLKConfig(&PeriphClkIni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Configure the Systick interrupt time
    */
  HAL_SYSTICK_Config(HAL_RCC_GetHCLKFreq()/1000);

    /**Configure the Systick
    */
  HAL_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

  /* SysTick_IRQn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
  HAL_NVIC_SetPriority(SysTick_IRQn, 0, 0);
}

/* USER CODE BEGIN 4 */
/************FFT相关*****************/
//测试用 生成一个信号
void Creat_Single(void)
{
        u16 i = 0;
        float fx=0.0;

        for(i=0; i<NPT; i++)
        {
                fx = 2048+2048*sin(PI2 * i * 200.0 / Fs)+
                                 3100*sin(PI2 * i * 502.0 / Fs)+
                                 1300*sin(PI2 * i * 990.0 / Fs);
                lBufInArray[i] = ((signed short)fx) << 16;
        }
}
//获取FFT后的直流分量
void GetPowerMag(void)
{
    signed short lX,lY;
    float X,Y,Mag;
    unsigned short i;
    for(i=0; i<NPT/2; i++)
    {
        lX  = (lBufOutArray[i] << 16) >> 16;
        lY  = (lBufOutArray[i] >> 16);

                                //除以32768再乘65536是为了符合浮点数计算规律
        X = NPT * ((float)lX) / 32768;
        Y = NPT * ((float)lY) / 32768;
        Mag = sqrt(X * X + Y * Y)*1.0/ NPT;
        if(i == 0)
            lBufMagArray[i] = (unsigned long)(Mag * 32768);
        else
            lBufMagArray[i] = (unsigned long)(Mag * 65536);
    }
}
/*柱状显示*/
void display1(void)
{
        uint16_t i = 0;
        uint8_t x = 0;
        uint8_t y = 0;

        /*******************显示*******************/
        GUI_ClearSCR();
        for(i = 0; i < 32; i++)        //间隔的取32个频率出来显示
        {
                x = (i<<2);        //i*4
                y = 63-(lBufMagArray[x+1]/prt)-2;        //加1是为了丢掉第一个直流分量
                if(y>63) y = 63;

                GUI_LineWith(x,y,x,63,3,1);

                //画下落的点
                if(fall_pot[i]>y) fall_pot[i] = y;
                else
                {
                                if(fall_pot[i]>63) fall_pot[i]=63;
                                GUI_LineWith(x,fall_pot[i],x,fall_pot[i]+3,3,1);
                                fall_pot[i] += 2 ;
                }
        }
        GUI_Exec();
}
/*单柱状显示*/
void display2(void)
{
        uint16_t i = 0;
        uint8_t y = 0;

        /*******************显示*******************/
        GUI_ClearSCR();
        for(i = 1; i < 128; i++)
        {
                y = 63-(lBufMagArray[i]/prt)-2;
                if(y>63) y = 63;

                GUI_RLine(i,y,63,1);
                //画下落的点
                if(fall_pot[i]>y) fall_pot[i] = y;
                else
                {
                                if(fall_pot[i]>63) fall_pot[i]=63;
                                GUI_RLine(i,fall_pot[i],fall_pot[i]+1,1);
                                fall_pot[i] += 2 ;
                }
        }
        GUI_Exec();
}
/*柱状显示 中间对称*/
void display3(void)
{
        uint16_t i = 0;
        uint8_t y = 0;

        /*******************显示*******************/
        GUI_ClearSCR();
        for(i = 0; i < 127; i++)
        {
                y = 31-(lBufMagArray[i+1]/prt)-2;        //加1是为了丢掉第一个直流分量
                if(y>31) y = 31;

                GUI_RLine(i,32,y,1);
                GUI_RLine(i,32,63-y,1);

                //画下落的点
                if(fall_pot[i]>y) fall_pot[i] = y;
                else
                {
                                if(fall_pot[i]>30) fall_pot[i]=30;
                                GUI_RLine(i,fall_pot[i],fall_pot[i]+1,1);
                                GUI_RLine(i,63-fall_pot[i],63-(fall_pot[i]+1),1);
                                fall_pot[i] += 2 ;
                }
        }
        GUI_Exec();
}
/*单柱状显示 中间对称*/
void display4(void)
{
        uint16_t i = 0;
        uint8_t x = 0;
        uint8_t y = 0;

        /*******************显示*******************/
        GUI_ClearSCR();
        for(i = 0; i < 32; i++)        //间隔的取32个频率出来显示
        {
                x = (i<<2);        //i*4
                y = 31-(lBufMagArray[x+1]/prt)-2;        //加1是为了丢掉第一个直流分量
                if(y>31) y = 31;

                GUI_LineWith(x,y,x,32,3,1);
                GUI_LineWith(x,63-y,x,32,3,1);

                //画下落的点
                if(fall_pot[i]>y) fall_pot[i] = y;
                else
                {
                                if(fall_pot[i]>31) fall_pot[i]=31;
                                GUI_LineWith(x,fall_pot[i],x,fall_pot[i]+3,3,1);
                                GUI_LineWith(x,63 - fall_pot[i],x,63 - fall_pot[i]-3,3,1);
                                fall_pot[i] += 2 ;
                }
        }
        GUI_Exec();
}

//ADC DMA传输中断
void HAL_ADC_ConvCpltCallback(ADC_HandleTypeDef* hadc)
{
        uint16_t i = 0;
        static uint16_t num = 0;
//        printf("adc dma interrupt \r\n");
        HAL_ADC_Stop_DMA(&hadc1);                                                        //完成一次测量 关闭DMA传输

        //填充数组
        for(i=0;i<NPT;i++)
                lBufInArray[i] = ((signed short)(adc_buf[i]-2048)) << 16;                //这里因为单片机的ADC只能测正的电压 所以需要前级加直流偏执
                                                                                                   //加入直流偏执后 软件上减去2048即一半 达到负半周期测量的目的
        //cr4_fft_1024_stm32(lBufOutArray, lBufInArray, NPT);                                                        //FFT变换
        cr4_fft_256_stm32(lBufOutArray, lBufInArray, NPT);
        GetPowerMag();                                                                                                    //取直流分量对应的AD值
//        //打印出来测试
//        for(i=0;i<NPT/2;i++)
//                printf("i:%3d, f:%.2f, Power:%10d\r\n", i, (float)i*Fs/NPT, lBufMagArray[i]);

        //自动显示
        if(auto_display_flag == 1)
        {
                if(num>300)
                {
                        num = 0;
                        display_num ++;
                        if(display_num>SHOW_NUM) display_num = 1;
                }
        }
        num++;
        //显示
        switch(display_num)
        {
                case 1:
                        display1();
                        break;
                case 2:
                        display2();
                        break;
                case 3:
                        display3();
                        break;
                case 4:
                        display4();
                        break;
                default:
                        display3();
                        break;
        }
        HAL_ADC_Start_DMA(&hadc1, adc_buf, NPT);
}

#define K1 HAL_GPIO_ReadPin(GPIOA,GPIO_PIN_3)
#define K2 HAL_GPIO_ReadPin(GPIOA,GPIO_PIN_4)
#define K3 HAL_GPIO_ReadPin(GPIOA,GPIO_PIN_5)

void Key_Scan(void)
{
        static uint8_t mode_num = 0;
        if(K1 == RESET)
        {
                HAL_Delay(10);
                if(K1 == RESET)
                {
                        while(!K1);
                        mode_num=!mode_num;
                        if(mode_num == 1) //自动显示模式
                        {
                                auto_display_flag = 1;
                                GUI_PutString(0,0,"Auto");
                                GUI_Exec();
                        }
                        else                                                        //正常显示模式 手动切换效果
                        {
                                auto_display_flag = 0;
                                GUI_PutString(0,0,"Manual");
                                GUI_Exec();
                        }
                }
        }
        if(K2 == RESET)
        {
                HAL_Delay(10);
                if(K2 == RESET)
                {
                        while(!K2);
                        if(mode_num == 0)        //手动模式
                        {
                                display_num ++;
                                if(display_num > SHOW_NUM) display_num = 1;
                        }
                }
        }
        if(K3 == RESET)
        {
                HAL_Delay(10);
                if(K3 == RESET)
                {
                        while(!K3);
                        if(mode_num == 0)        //手动模式
                        {
                                if(display_num == 1) display_num = SHOW_NUM+1;
……………………

程序51hei提供下载:

网友A(2020-06-03):
原理图楼主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B(2021-04-22):
效果怎么样,有没有人调试过?
估计失真较大

网友C(2021-05-30):
这是OLED音乐频谱吧,你的标题对不对啊?

网友D(2022-04-19):
好东西,网上找了半天都要money下载,总算在这里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