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linux与stm32f103的串口通信

楼主(2019-07-01):
      近日在使用linux与stm32f103进行串口通信时,发现stm32并不能识别linux发送过来的数据,但是用串口调试助手就没问题,单独检测linux串口发送的内容也没有问题,实在搞不懂是什么原因,特来请教一下大哥们。

网友A:
通信电平双方匹配吗?波特率没有搞错?收发接反没有?

网友B:
可能stm32f103和linux不兼容吧,所以识别不了

网友C:
可以用串口调试助手监视一下看看

网友D:
数据类型格式不对吧

网友E:
感觉2楼兄弟的回答比较靠谱,一般PC机的串口容错率比较大,所以你应该先确认电平、波特率、数据格式和连接没有问题,如果这些都没问题,那你可以用示波器测试一下linux和stm32的波特率,看一下芯片输出的实际波特率跟你实际想得到的波特率是否存在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信电平双方匹配吗?波特率没有搞错?收发接反没有?

后面的都没有问题 通信电平请问怎么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2楼兄弟的回答比较靠谱,一般PC机的串口容错率比较大,所以你应该先确认电平、波特率、数据格式和连接 ...

在程序设置上波特率没有问题 我再看看数据格式和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