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开发板丢了一条与PC机连接的数据线 求帮助

楼主(2019-07-01):
请问:我前些年买了一台普中单片机开发试验仪,由于保护不当,丢了一条与PC机连接的数据线,可否配到?其次,是我之前的pc机为XP系统,现在我用的PC机是win10系统64位。能否直接应用该开发仪与现在的PC机联机使用?

网友A:
是什么线知道吗?现在大多是USB的,早一些的是九针串口的,由于现在电脑都不带串口了,所以就用USB转串口线,这种线是需要驱动程序的。不知道你是用的哪一种?

网友B:
这些年开发板基本都是USB接口的线!你可以看看你的开发板软件包,是否支持64位的操作系统,你可以安装试试

网友C:
现在某宝什么货都有
只要输入你电脑的接口,都有这种转换线,打算最不兼容,特殊的线,它也有转换器之类的买
去搜索吧

网友D:
上网查资料,自己做一条好了。也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情。

网友E:
如果引脚都引出的话可以买一根usb转ttl的,即可以供电又可以下载,装个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F(2019-09-18):
我的开发板数据线和安卓的充电线是一样的,原来的数据线不见了,可以用安卓手机的充电线代替吗

网友G:
你的那种线的接头是梯形头吧,就是早期的那种数据线,那种线到处都是,就是那种给收音机供电的线,随便弄一根就行。换系统了应该跟设备没关系,只要编程下载软件能安装上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