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8L152做ad转换遇到一些问题,求指教

楼主(2019-07-01):
现在是用STM8L152做ad转换,选的12位精度,测0-10V的电压,但是没有电压输进去的时候,读ad转换的值不为0,而是2055左右,值一直在变,而且变化范围也比较大,在2046到2060这个范围之间变化,怎么解决啊,下面附上初始化代码。
void ADC21Conver_Init()
{
ADC_ChannelCmd(ADC1,
                ADC_Channel_0,         //关闭其他的采样通道
                DISABLE);
ADC_Cmd(ADC1 , DISABLE);               //关闭ADC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ADC1 , ENABLE);              //使能ADC1时钟
GPIO_Init(GPIOD , GPIO_Pin_1 , GPIO_Mode_In_PU_No_IT);  //配置AD引脚
ADC_SchmittTriggerConfig(ADC1, ADC_Channel_22,
                             DISABLE);//配置施密特触发器
ADC_Init(ADC1,
          ADC_ConversionMode_Single,   //单次转换模式
          ADC_Resolution_12Bit,        //精度转换精度位数  12  10  8  6
          ADC_Prescaler_1              //时钟设置为1分频
            );
ADC_ChannelCmd(ADC1,
                ADC_Channel_22,         //设置为通道22进行采样
                ENABLE);
ADC_Cmd(ADC1 , ENABLE);               //使能ADC
}

int ADC_Data_Read( )
{
int value;
ADC_SoftwareStartConv(ADC1);      //启动ADC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 ADC_FLAG_EOC) == 0);  //等待转换结束
ADC_ClearFlag(ADC1 , ADC_FLAG_EOC);                 //清除中断标志
value =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读取ADC1,通道1的转换结果
return value;
}

楼主:
我是想让在0v输入的输入的时候,让它的值固定,不要大范围变化

网友A:
我是用过STM8L152,我说一下。STM8L152 AD参考源是电源VCC,所以需要先通过测量内部1.8V基准得到VCC,再进行后面的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