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用1602实现时间显示及调整的单片机代码

楼主(2019-07-01):
//           该程序可以对秒分时日月年这6个数据进行修改。
//           按键0是日月年(年的前两位、年的后两位)这4个值的位选键。
//           按键1是秒分时这3个值的位选键
//           按键2是加
//           按键3是减
#include <stc8.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disp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etTime.h"
#include "TIM.h"
#include "1602.h"
char TIMED[7];
unsigned char num=0;
bit Flg = 0;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keys;
        Ds1302Init();
        LCD_Init();
        Timer0Init();
        while(1)
        {
                keys = key_scan();
                settime(keys);                  // 设置时间函数
                Display();
        }
}
void TM0_Isr() interrupt 1 using 1
{
        num++;                    // 进一次中断值加1
        if(600 == num)            // 设置清屏时间
        {
                num = 0;
                Flg = ~Flg;           // 标志位取反,用于清屏
        }
}

网友A:
应该拍个整体的大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拍个整体的大图

什么意思?重点应该是能看到LCD1602的效果吧!

楼主:
这个代码定时器中,有个清屏计数变量num,我定义的类型是unsigned char最大值是255,我在定时器中断时给的界限是600,这个判断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可见这个程序是不需要清屏的,定时器部分及定时器中断函数可以不要。大家相互学习,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