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纯数电8楼电梯控制Multisim仿真电路

楼主:
使用的版本:
Multisim 版本13
PS:电脑配置不好的,运行会很慢,建议台式机运行
到达相应楼层后,会停止5秒,再关门

文件夹里还包括了PDF版的大图。

全部效果图

全部效果图

网友A(2020-07-02):
好像有一个BUG,就是有时候左面的数码管会由其他数字跳变为0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好像有一个BUG,就是有时候左面的数码管会由其他数字跳变为0

说错了,是右边的数码管有时候会由其他数字跳变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