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swap器件错误Symbol and layer embedding requirements do not match

楼主(2019-07-01):
提示: Symbol and layer embedding requirements do not match  用导入的sub-Drawing替换就一直提醒这个错误,在原来的器件中替换就没问题。sub-Drawing只是从前一个版本导出来的,应该不存在不匹配的问题。求大神指导。

网友A:
看下你导出的和导入的是同一个型号的板子么?建议sub-drawing功能在叠层相同的同批版之间互导,最好还要注意版本问题。在降版本或升版本后导出需要的sub-draw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你导出的和导入的是同一个型号的板子么?建议sub-drawing功能在叠层相同的同批版之间互导,最好还要注 ...

就是降版本,有一块需要保留就导出的SUB_DRAWING ,却不能替换器件了。

网友A:
原本的器件有删除么?如果是有器件位置改变的话你可以看下快速报告中的内容,总感觉你的错误提示是叠层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本的器件有删除么?如果是有器件位置改变的话你可以看下快速报告中的内容,总感觉你的错误提示是叠层的问 ...

就是同一个板子的不同版本,叠层也看了都一样,也不知道是不是漏掉了什么细节,有编号的真器件之间替换时没问题的,只是真器件和导入的SUB_drawing的假器件调换就不行了。

楼主:
已经解决了 ,软件打了最新的补丁包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