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外部中断0、外部中断1控制实验程序+代码

楼主(2019-07-01):
主要原理图、Proteus仿真电路图等

图5 中断嵌套

图6 单片机开发试验仪外部中断引脚及按键电路

一、实验目的
1、了解单片机的中断系统(外部中断0、外部中断1),熟悉各个中断源及其控制相关的寄存器。
2、理解中断相关的过程,掌握中断的程序设计。
二、实验主要仪器设备&软件
PC机、单片机开发试验仪、连接线、Keil C。
三、实验内容(实验要求)
1、编写Keil C程序,使用外部中断0,下载程序到单片机开发试验仪后按下K3按键可以对D1小灯状态取反。
2、编写Keil C程序,使用外部中断1,下载程序到单片机开发试验仪后每按下K4按键一次使数码管显示的数字减1,数字显示的范围为0~15(10~15用A~F表示),显示数字为0时按下K4键数码管显示F。
3、编写Keil C程序,使用外部中断0和1,外部中断0由K3按键触发,外部中断1由K4按键触发,外部中断0为低优先级、外部中断1为高优先级。P2.0、P2.1引脚外接两个发光二极管D1、D2。
①下载程序到单片机开发试验仪后单独按下K3按键发光二极管D2亮5秒后熄灭。
②单独按下K4按键发光二极管D1亮5秒后熄灭。
③先后按下K3和K4(间隔时间较长,大于5秒),观察D1、D2亮的情况,分析是否发生了中断嵌套。
④先后按下K4和K3(间隔时间较短,小于5秒),观察D1、D2亮的情况,分析是否发生了中断嵌套。
四、源程序、原理及实验效果
1、设计思路、Keil C程序代码
1)取反
#include<reg52.h>
sbit K3=P3^2;
sbit led=P2^0;
void main()
{
  IT0=1;
  EX0=1;
  EA=1;
  while(1);
}
void int0_serv(void) interrupt 0
{
  unsigned char i;
  for(i=0;i<123;i++)
    if(K3==0)
                led=~led;
}

2)按下K4减一
#include<reg52.h>
sbit P22=P2^2;
sbit P23=P2^3;
sbit P24=P2^4;
unsigned char code led[]=
{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x)     //延时x毫秒
{
unsigned char j;
while(x--)
for(j=0;j<123;j++);
}
unsigned char s;
void int1() interrupt 2
{
  if(s==0)
    s=15;
              else
              s=s-1;
}
void main()
{
   P22=0;
   P23=0;
   P24=0;
   IT1=1;
   EA=1;
   EX1=1;
   while(1)
   {
     P0=led[s];
              delayms(100);
   }
}

3)优先级高低
#include<reg52.h>
sbit led1=P2^0;
sbit led2=P2^1;
sbit K3=P3^2;
sbit K4=P3^3;
void main()
{
   IT0=1;
   IT1=1;
   EX0=1;
   ET0=1;
   EX1=1;
   ET1=1;
   EA=1;
   PX1=1;
   while(1);
}
void int1_serv() interrupt 0
   {
      unsigned int  x=5000;
                unsigned char i;
                if(K3==0)
                            led2=0;
        while(x--)
                for(i=0;i<123;i++);
                            led2=1;
                   }
void int0_serv() interrupt 2
   {
      unsigned int  x=5000;
                unsigned char i;
                if(K4==0)
                            led1=0;
        while(x--)
                            for(i=0;i<123;i++);
                            led1=1;
                   }

网友A:
实验切实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