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单片机的485通讯程序 实现不了 求帮助

楼主(2019-07-01):
使用串口3定时器3做波特率发生器写了一个小程序,但是通讯实现不了,求指教

#include "STC8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485.h"
#define FOSC   24000000UL
#define BRT  (65536-FOSC/9600/4)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bit busy;
char wptr;
char rptr;
char buffer[16];
void Uart3Isr()interrupt 17 using 1
{
if(S3CON&0x02)
{
  S3CON&=~0x02;
  busy=0;
}
if(S3CON&0x01)
{
  S3CON&=~0x01;
  buffer[wptr++]=S3BUF;
  wptr&=0x0f;
        if((buffer[7]==0x00)&&(buffer[8]==0x00))
   {
   RUN11=RUN21=RUN31=RUN41=0;
        STOP11=STOP21=STOP31=STOP41=0;
   }
}
}
void Uart3Init()
{
RE485=0;//RS485设置为接收方向
S3CON=0x50;
T3L=BRT;
T3H=BRT>>8;
T4T3M=0x0a;
wptr=0x00;
rptr=0x00;
busy=0;
}
void Uart3Send(char dat)
{
while(busy);
busy=1;
S3BUF=dat;
}
void main()
{
P_SW2=0x02;
Uart3Init();
IE2=0x08;
EA=1;
while(1)
{
  if(rptr!=wptr)
  {
   Uart3Send(buffer[rptr++]);
   rptr&=0x0f;
  }
}

网友A:
给你改了,对比一下就知道哪里错了。

#include "STC8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485.h"
#define FOSC   24000000UL
#define BRT  (65536-FOSC/9600/4)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bit busy;
char wptr;
char rptr;
char buffer[16];

void Uart3Isr() interrupt 17 using 1
{
        IE2 &= 0xF7;                                  // 串口3中断关闭
        if(S3CON&0x02)   //在停止位开始发送时,该位置1
        {
                S3CON &= ~0x02;              //清除S3CON寄存器对应S3TI位(该位必须软件清零)
                busy=0;
        }
        if(S3CON&0x01)        //串行接收到停止位的中间时刻时,该位置1
        {
                S3CON &= ~0x01;         //清除S3CON寄存器对应S3RI位(该位必须软件清零)
                buffer[wptr++]=S3BUF;
                wptr&=0x0f;
                if((buffer[7]==0x00)&&(buffer[8]==0x00))
                {
                        RUN11=RUN21=RUN31=RUN41=0;
                        STOP11=STOP21=STOP31=STOP41=0;
                }
        }
        IE2 |= 0x08;                     // 串口3中断打开
}
void Uart3Init()
{
        RE485=0;//RS485设置为接收方向
        //S3CON=0x50;
        S3CON |= 0x50;                  //串口3选择定时器3为波特率发生器,启动串行接收器
        S3CON &= 0x7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T3L=BRT;
        T3H=BRT>>8;
        T4T3M|=0x0a;
        wptr=0x00;
        rptr=0x00;
        busy=0;
}
void Uart3Send(char dat)
{
        while(busy);
        busy=1;
        S3BUF=dat;
}
void main()
{
        P0M1 &= 0xFE;        P0M0 &= 0xFE;                          //设置P0.0为准双向口
        P0M1 &= 0xFD;        P0M0 |= 0x02;                          //设置P0.1为推挽输出
        P_SW2=0x02;
        Uart3Init();
        //IE2=0x08;
        IE2 |= 0x08;         // 串口3中断打开
        IE2 &= 0xDF;         // 关闭定时器3中断
        EA=1;
        while(1)
        {
                if(rptr!=wptr)
                {
                        Uart3Send(buffer[rptr++]);
                        rptr&=0x0f;
                }
        }
}

网友B:
很多文件都没有,最好把工程发出来。

网友C:
发送的时候 要 RE485=1; 发送完毕再清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改了,对比一下就知道哪里错了。

万分感谢!串口已通,但有几点问题我不太明白:

1.数据包用串口助手发送几十次后才能收到数据,接收73位数据后后面收不到数
2.接收到的数据和发送的内容完全不同

盼您解答,再次向您表示感谢!

楼主:
串口通了,但发送的数据和接收到的不一样,一开始发的十几次数据没有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文件都没有,最好把工程发出来。

目前在用昆仑通泰的触摸屏和STC8传输数据,没有明确的工程

楼主:
还有就是我用的串口3,是不是应该设置成推挽输出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我用的串口3,是不是应该设置成推挽输出

是的STC需要设置推挽输出或者外接上拉电阻的

网友E(2021-05-13):
P0M1 &= 0xFE;        P0M0 &= 0xFE;                          //设置P0.0为准双向口
        P0M1 &= 0xFD;        P0M0 |= 0x02;                          //设置P0.1为推挽输出
这里为什么需要设置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P0M1 &= 0xFE;        P0M0 &= 0xFE;                          //设置P0.0为准双向口
        P0M1 &= 0x ...

芯片型号 : STC8A8K64S4A12

关于此芯片的重要说明:
  所有串口(包括串口1、串口2、串口3、串口4)的发送端口均需要
      软件设置为强推挽输出模式或者外接3~5K的上拉电阻

网友C:
1. 串口无需设置推挽 什么都不动就行 就是说 初始化时 和串口相关的端口什么都不做 维持原有状态即可 但通常我用的时候都会在RxD和TxD管脚接上拉电阻 也只是为了稳定性 不用上拉我试过 可以用
2. 485控制端口无需推挽 准双向即可驱动485芯片 无需上拉 无需限流 当然 有个限流更保险一点
3. 你先调试TTL通讯 只要TTL正常 在发送函数中 先RE485=1然后是标准的TTL发送语句最后RE485=0 恢复到接收状态即可
4. 无所谓用串口几 都一样 STC的串口234和1的不同基本上就是寄存器不能位寻址 加上自己扩展的几组功能寄存器 其它没什么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