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522读卡历程基于Arduino

楼主(2019-07-01):
RC522读卡历程基于Arduino
/*
* --------------------------------------------------------------------------------------------------------------------
* Example to change UID of changeable MIFARE card.
* --------------------------------------------------------------------------------------------------------------------
* This is a MFRC522 library example; for further details and other examples see: [url]https://github.com/miguelbalboa/rfid[/url]
*
* This sample shows how to set the UID on a UID changeable MIFARE card.
* NOTE: for more informations read the README.rst
*
* @author Tom Clement
* @license Released into the public domain.
*
* Typical pin layout used:
* -----------------------------------------------------------------------------------------
*             MFRC522      Arduino       Arduino   Arduino    Arduino          Arduino
*             Reader/PCD   Uno/101       Mega      Nano v3    Leonardo/Micro   Pro Micro
* Signal      Pin          Pin           Pin       Pin        Pin              Pin
* -----------------------------------------------------------------------------------------
* RST/Reset   RST          9             5         D9         RESET/ICSP-5     RST
* SPI SS      SDA(SS)      10            53        D10        10               10
* SPI MOSI    MOSI         11 / ICSP-4   51        D11        ICSP-4           16
* SPI MISO    MISO         12 / ICSP-1   50        D12        ICSP-1           14
* SPI SCK     SCK          13 / ICSP-3   52        D13        ICSP-3           15
*/
  /*
       Name:    AccessSystem.ino
       Created: 2016/7/10 12:22:07
       Author:  Fing
  */

      #include <SoftwareSerial.h>
      #include <Servo.h>
      #include <MFRC522.h>
      #include <SPI.h>

      /*自定义RC522的两个PIN口*/
      #define SS_PIN 10
      #define RST_PIN 9

      #define BT_RX 2   //蓝牙模块端口
      #define BT_TX 1
      #define SERVO_PIN 6   //舵机端口
      #define BUZZ_PIN 4
      #define CARDS 2   //已验证的卡片数目

      MFRC522 mfrc522(SS_PIN, RST_PIN);   //新建RC522对象
      SoftwareSerial BT(BT_TX, BT_RX);    //创建蓝牙软串口对象,避免冲突

      Servo myservo;    //创建舵机对象
      bool isAuthed = false;    //验证是否通过
      const byte AuthedID[1][4] = {0x66,0xA8,0x14,0xF9};  //可以保存多个卡片UID值
      char val;   //用来存储蓝牙接收数据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串口,波特率9600
        BT.begin(9600);   //蓝牙串口,波特率9600
        myservo.attach(SERVO_PIN);    //连接舵机
        SPI.begin();    //初始化SPI总线
        mfrc522.PCD_Init();   //初始化MFRC522卡
        pinMode(BUZZ_PIN, OUTPUT);    //初始化蜂鸣器
        digitalWrite(BUZZ_PIN, HIGH);
        myservo.write(45);
        Serial.println(F("This code scan the MIFARE Classsic NUID."));
        Serial.print(F("Using the following key:"));
      }

      // the loop function runs over and over again until power down or reset
      void loop()
      {
        Authenticate();
        if (isAuthed) {
          OpenDoor();
          BeepChecked();
          delay(3000);
          isAuthed = false;
        }
        CloseDoor();
        isAuthed = false;
        BTCheck();
        delay(500);
      }

      //Servo开关门
      void OpenDoor()
      {
        myservo.write(140);
      }

      void CloseDoor()
      {
        myservo.write(45);
      }

      //验证卡片
      void Authenticate()
      {
        //检测是否有新卡片
        if (!mfrc522.PICC_IsNewCardPresent() || !mfrc522.PICC_ReadCardSerial()) {
          delay(50);
          return;
        }

        //进行卡片验证
        for (byte num = 0; num < CARDS; num++)    //卡片循环
        {
          byte i;
          for (i = 0; i < mfrc522.uid.size; i++)
          {
            if (mfrc522.uid.uidByte[i] != AuthedID[num][i]) break;
          }
          Serial.println(F("The NUID tag is:"));
          Serial.print(F("In hex: "));
          printHex(mfrc522.uid.uidByte, mfrc522.uid.size);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F("In dec: "));
          printDec(mfrc522.uid.uidByte, mfrc522.uid.size);
          Serial.println();
          if (i == mfrc522.uid.size)
          {
            isAuthed = true;    //验证通过
            break;
          }
          else if (num == CARDS - 1) {
            BeepFailed();
          }

        }
      }

      //蓝牙扫描
      void BTCheck() {
        if (BT.available()) {
          val = BT.read();
          if (val == '1') {
            OpenDoor();
            BeepChecked();
            delay(3000);
            isAuthed = false;
          }
          val = 0;
        }
      }

      void BeepChecked() {
        digitalWrite(BUZZ_PIN, LOW);
        delay(200);
        digitalWrite(BUZZ_PIN, HIGH);
      }

      void BeepFailed() {
        digitalWrite(BUZZ_PIN, LOW);
        delay(100);
        digitalWrite(BUZZ_PIN, HIGH);
        delay(100);
        digitalWrite(BUZZ_PIN, LOW);
        delay(100);
        digitalWrite(BUZZ_PIN, HIGH);
      }
      void printHex(byte *buffer, byte bufferSize) {
      for (byte a = 0; a < bufferSize; a++) {
            Serial.print(buffer[a] < 0x10 ? " 0" : " ");
            Serial.print(buffer[a], HEX);
          }
        }

        /**
         * Helper routine to dump a byte array as dec values to Serial.
         */
       void printDec(byte *buffer, byte bufferSize) {
       for (byte a = 0; a < bufferSize; a++) {
            Serial.print(buffer[a] < 0x10 ? " 0" : " ");
            Serial.print(buffer[a], DEC);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