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ymcu下载不了程序,说芯片有读保护下载不了,然后檫除那里又说已经檫除成功?

楼主(2019-07-01):
如图,说芯片有读保护下载不了,然后檫除那里又说已经檫除成功????程序就是下不进去stm32f103芯片

网友A:
和STM32的BOOT0与BOOT1有关系。

网友B:
是不是勾选“编程到flash写选项字节”了,使用j-flash擦除芯片就可以了,jflash在jlink驱动的安装目录下

楼主:
自己已解决,还是上来说一下吧,以防后面有人遇到又想我一样耽误了很多时间。这个就是因为芯片读保护被锁住了,应该是因为不小心勾了选项字节那个东东,勾到必死。解决方法:1、如果是开发版的话,可以通过J-LINK或ST-LINK解锁,具体教程网上有或者去正点原子32论坛找,如果是自己做的板子的话就解锁不了,因为没有ST-LINK的接口,只能采取第二张方法。2、别想那麽多了,老老实实用热吹风换一块新的32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