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用过DRV8825步进电机驱动芯片的吗,麻烦帮忙指点迷津

楼主:
由于项目需要用到步进电机,因此我在淘宝购入drv8825模块
也就是如下这种

mcu用的是stm8,代码已经调通,电机能够比较安静且震动非常小地低速运行。
但是在自己做的pcb板子上运行的时候电机出现打嗝现象,震动比较大,而且有些噪音(代码都是在成品模块上调通的,没任何问题)

具体原理图和pcb在下图

恳请有经验的大佬能够指点迷津,如能解决必有重谢!!!!!!!!!!!!

网友A(2019-07-02):
有没有试着DRV8825跟MUC的地隔离一下

网友A:
DRV8825试着跟muc的地隔离一下,,或者用示波器挂一下VDD,看电机转动的时候,muc电源是否稳定

网友B(2020-03-26):
小哥哥能分享一下PCB 工程吗

网友C(2020-04-27):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试着DRV8825跟MUC的地隔离一下

我使用8880,请问一下于8825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D:
可能是电源供电保护了

网友E(2020-06-23):
IsenseA和B电阻太小,导致电机电流太大,运行时你那电机肯定发热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