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c15f104w单片机设计一个声光控灯,电路程序哪里有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

批注 2019-07-02

批注 2019-07-02

网友A(2019-07-02):
什么mic,可以直接连接单片机的呢。

网友B:
首先,得确定硬件电路是不是可行?

网友C:
你这个是什么问题呢?感觉咪头那个引进使用中断更合理一些。

网友D:
你要说一下你这个东西想达到什么目的,而现在是有什么问题,大家才好帮你想,否则范围太大了。
你的图IO口直接驱动led不太好吧?

网友E:
这个有做个产品咯,咪头那边要放大电路,另外要对咪头接收到的控制信号做一个时间上的处理,分辩出干拢信号及对连续信号进行延时采样,防止过敏Trigger

网友F:
楼主的方案如果是公司想蒙混过关难,自己玩玩是可以的。
1. 光敏电路+比较器(LM358等芯片)
2. 咪头电路,加个前级放大+比较器(LM358等芯片)
3. 还可以加一个门电路,那单片机的代码更简单了,甚至单片机都免了。(提议,加不加都无所谓的,呵呵)
这样是比较妥当的
程序:
LED_Process 函数是高电平LED亮起,那为什么又来个低电平关闭LED呢?要闪烁效果吗?
Machine_Process 判断逻辑还是有问题的

网友G:
只是声光控的话,没必要用单片机

网友H:
需要看程序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只是声光控的话,没必要用单片机

比较简单也可以的

网友I:
你这个电路不行,光敏电阻和咪头要加电压比较器

网友J:
不用单片机,三级管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K:
这个应该用片LM324之类的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L:
P3^3口LED接线方式改一下,现在接P3^3这边接VCC,接GND这边接P3^3(需要接个限流电阻),同时LED_Process(也相应的改一下)

网友M:
不知楼主的声光控是想怎么控制?是单独声控还是单独光控;或者声光联控?将咪头,光敏视作简单的开关,要考虑光照和声音大小的廓值,调整到楼主希望的状态,实现开关功能;更好的是在MCU Port,GND以及咪头或光敏之间加入NPN三级管,光敏或咪头接三级管b极;MCU Port接c极;三极管e极接GND,三级管的放大作用开关更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