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12864液晶无法显示,请大佬帮忙看看错误

楼主(2019-07-02):
在本论坛下载了一个51单片机门禁系统,但是液晶怎么调都显示不出来,ce'shi具体电路如图所示,测试稳压都是没问题的,VCCC=5V,调节可调电阻,也有变化,但就是没有字符。
单片机代码如下。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12864端口定义*/
#define LCD_data  P0             //数据口
sbit LCD_RS  =  P2^5;            //寄存器选择输入
sbit LCD_RW  =  P2^6;            //液晶读/写控制
sbit LCD_EN  =  P2^7;            //液晶使能控制
sbit LCD_RST =  P3^2;

sbit beep  =  P3^5;
//sbit LCD_PSB =  P1^2;            //串/并方式控制  电路直接致高 并行

uchar code dis1[] = {"Hello"};
uchar code dis2[] = {"Word"};
uchar code dis3[] = {"你好"};
uchar code dis4[] = {"世界"};

#define delayNOP(); {_nop_();_nop_();_nop_();_nop_();};         //延时4US

/*******************************************************************/
/*                                                                 */
/*  延时函数                                                       */
/*                                                                 */
/*******************************************************************/
void delay(int ms)                                 //延时MS
{
    while(ms--)
        {
      uchar i;
          for(i=0;i<250;i++)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

/*******************************************************************/
/*                                                                 */
/*因为引脚的定义DB0..DB7是从P1.7...P1.0排列的                                                    */
/*所以顺序需要调换一下                                             */
/*                                                                 */
/*******************************************************************/
uchar swapbit(uchar udata)
{
  uchar ii,tmp=0;
  for(ii=0;ii<8;ii++)
  {
    tmp<<=1;
    if(udata&0x01)
    {
      tmp|=0x01;
    }
    udata>>=1;
  }
  return tmp;
}

/*******************************************************************/
/*                                                                 */
/*检查LCD忙状态                                                    */
/*lcd_busy为1时,忙,等待。lcd-busy为0时,闲,可写指令与数据。      */
/*                                                                 */
/*******************************************************************/
bit lcd_busy()
{
    bit result;
    LCD_RS = 0;
    LCD_RW = 1;
    LCD_EN = 1;
    delayNOP();
    result = (bit)(P0&0x80);
    LCD_EN = 0;
    return(result);
}
/*******************************************************************/
/*                                                                 */
/*写指令数据到LCD                                                  */
/*RS=L,RW=L,E=高脉冲,D0-D7=指令码。                             */
/*                                                                 */
/*******************************************************************/
void lcd_wcmd(uchar cmd)
{
    while(lcd_busy());
    LCD_RS = 0;
    LCD_RW = 0;
    LCD_EN = 0;
    _nop_();
    _nop_();
    P0 =swapbit(cmd);
    delayNOP();
    LCD_EN = 1;
    delayNOP();
    LCD_EN = 0;
}
/*******************************************************************/
/*                                                                 */
/*写显示数据到LCD                                                  */
/*RS=H,RW=L,E=高脉冲,D0-D7=数据。                               */
/*                                                                 */
/*******************************************************************/
void lcd_wdat(uchar dat)
{
    while(lcd_busy());
    LCD_RS = 1;
    LCD_RW = 0;
    LCD_EN = 0;
    P0 = swapbit(dat);
    delayNOP();
    LCD_EN = 1;
    delayNOP();
    LCD_EN = 0;
}
/*******************************************************************/
/*                                                                 */
/*  LCD初始化设定                                                  */
/*                                                                 */
/*******************************************************************/
void lcd_init()
{

//  LCD_PSB = 1;         //并口方式
          LCD_RST =0;
        delay(5);
        LCD_RST =1;
        delay(5);
    lcd_wcmd(0x34);      //扩充指令操作
    delay(5);
    lcd_wcmd(0x30);      //基本指令操作
    delay(5);
    lcd_wcmd(0x0C);      //显示开,关光标
    delay(5);
    lcd_wcmd(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delay(5);
}

/*********************************************************/
/*                                                       */
/* 设定显示位置                                          */
/*                                                       */
/*********************************************************/
void lcd_pos(uchar X,uchar Y)
{
   uchar  pos;
   if (X==0)
     {X=0x80;}
   else if (X==1)
     {X=0x90;}
   else if (X==2)
     {X=0x88;}
   else if (X==3)
     {X=0x98;}
   pos = X+Y ;
   lcd_wcmd(pos);     //显示地址
}
/*********************************************************/
/*                                                                                                    */
/* 主程序                                                                                    */
/*                                                       */
/*********************************************************/
void main()
{
    uchar i;

        delay(10);                 //延时

    lcd_init();                //初始化LCD

    lcd_pos(0,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1个字符
    i = 0;
    while(dis1[ i] != '\0')
     {                         //显示字符
       lcd_wdat(dis1[ i]);
       i++;
     }
    lcd_pos(1,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二行的第1个字符
    i = 0;
    while(dis2[ i] != '\0')
     {
       lcd_wdat(dis2[ i]);      //显示字符
       i++;
     }
          lcd_pos(2,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三行的第1个字符
     i = 0;
    while(dis3 != '\0')
    {
       lcd_wdat(dis3[ i]);      //显示字符
       i++;
    }
         lcd_pos(3,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四行的第1个字符
     i = 0;
    while(dis4[ i] != '\0')
    {
       lcd_wdat(dis4[ i]);      //显示字符
       i++;
    }
//   while(1);
}

网友A:
说一下个人见解,如果你的代码都没有问题的话,建议在液晶上电或复位之后加一定的延迟,如果刚开始不知道延迟时间多久合适,可以先设置100ms。或者你应该先去读一下液晶的ID或者其它寄存器,先保证可以正常通信

网友B(2019-11-15):
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