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ZPH01粉尘传感器,串口读不到数据 求帮助

楼主(2019-07-02):
串口读不到数据
可以帮忙看一下吗

#include "ZPH01.h"
#include "sys.h"
void Zph01_Init(void){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USART2,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9600;//设置:波特率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设置:硬件流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USART_Mode_Rx|USART_Mode_Tx;////设置:模式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USART_Parity_No;//设置:奇偶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USART_StopBits_1;//设置: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USART_WordLength_8b;////设置:字长

USART_Init(USART2,&USART_InitStructure);//串口服务库函数
USART_Cmd(USART2,ENABLE);//使能串口库函数

}
u8 Buf_Cnt;//数据大小
unsigned char Buf[9];//用于存放接收到的数据
unsigned char flag[5]={0xff,0x18,0x00,0x00,0x01};
void Zph01_Rend_buf(void)
{
uint16_t value;
u8 i;
    while(USART2->SR &(1<<5)){//判断Zph01是否把数据是否已经写入DR寄存器
      value = USART_ReceiveData(USART2);
      if(Buf_Cnt<9)
      {
       Buf[Buf_Cnt++] = value;
      }
      else{
       for(i=0;i<9;i++)
       printf("%c",Buf[i]);
      Buf_Cnt=0;
      }

    }

}

#ifndef _ZPH01_H
#define _ZPH01_H
#include "stm32f10x.h"
void Zph01_Init(void);
void Zph01_Rend_buf(void);//发送接收到的数据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char PM_H;  //PM2.5的整数部分
unsigned char PM_L;   //PM2.5的小数部分
unsigned char Check_Sum;   //校验和
} DPH01_Data;

#endif

网友A(2021-05-01):
请问您解决了这个问题吗?想请教一下,教教孩子